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在连接同一个源时,相互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4-05-20):
自己开发的电路板,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地均为模拟地。现在的问题是:当模拟量输入接一个传感器来的信号, 模拟量输出接变频器(给定变频器频率设定0-20mA对应0-50HZ),则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都工作正常。即自主开发的电路板接的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各来自不同源件时,不干扰。
但是如果模拟量输出接到变频器(给定变频器频率设定0-20mA对应0-50HZ),模拟量输入接 该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变频器实际运行频率反馈输出),则自主开发的电路板上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就相互干扰,两者都不准了。即自主开发的电路板接的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各来自同源件时,干扰。
备注:自主开发的电路板上的模拟量输入接收0-20mA信号,模拟量输出是PWM信号转换而成。
我研究了铭牌的PLC,该PLC上既有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它们的地也是同一个地,当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各来自同源件时,也不干扰。不同的是PLC的模拟量输入是通过AD模块变成几位数字信号送与CPU处理,模拟量输出是通过CPU输出的几位数字信号DA转换成模拟量信号输出。而我自主开发的电路板上没有AD或DA转换器件(模拟量输入直接通过电阻后送给Cpu处理电压信号,模拟量输出直接PWM输出电路转换后输出电流信号)
请教一下高手,我的这个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A:
我看是地环路的问题. 耐心地排除吧

楼主:
你是说共用同一个地的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 自主开发的电路板 和 变频器的地存在电位差,所以造成干扰?

楼主:
有没有一种器件,能起到隔离作用另外还能将电压等同地传到另一侧?这样估计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共用同一个地的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 自主开发的电路板 和 变频器的地存在电位差,所以造成干扰 ...

电位差只是其一;
电总是往弱的方向走,PCB步的不好的话,输入和输出地就好比2个人在打架,肯定不会好受;
所以设计板子的时候,最好单点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器件,能起到隔离作用另外还能将电压等同地传到另一侧?这样估计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

隔离变送器看看;
线性光耦看看;
用光耦隔离+DA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器件,能起到隔离作用另外还能将电压等同地传到另一侧?这样估计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

这个有啊   线性光耦等可以解决

网友D:
看能不能采取隔离措施的处理下的吧

网友E:
解决电气隔离的事情的就可以的啦,不过是有些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