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0):
电源和地直接短路而瞬间电流巨大肯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除非有保险管保护.

网友B:
不会烧坏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地直接短路而瞬间电流巨大肯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除非有保险管保护. ...

有保险管,但是保险管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坏IC

反激电源刚一上电,IC就烧了,保险管没事儿,可能得原因是是什么啊?刚才测一下C21电阻两端也是导通的,ZD5两端也是导通的,是这个原因么?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激电源刚一上电,IC就烧了,保险管没事儿,可能得原因是是什么啊?刚才测一下C21电阻两端也是导通的, ...

你描述的现象都是ic烧后导致的。
从原理图上看不出为嘛烧。。。检查一下变压器绕组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