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35 33039电路个元器件是什么作用

楼主:
在MC33035和MC33039控制电机电路中 有个47uF的电容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电容      (在图片的右下方)

网友A(2014-05-20):
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

这个电容分正负吗 如果是胆电容或者电解电容 应该有正负的吧 哪边是正 那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的 谢谢

网友A:
明显是带正负极啊:

哪是正极哪是负极,自己去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

下端 连着33035 8脚的应该是正极吧 那这里到底用胆电容好还是电解电容好呢 我没有买到47uF的电容 想用两个22uF的胆电容代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带正负极啊:

哪是正极哪是负极,自己去翻书。

用胆电容好 还是电解电容呢 直插或者贴片都可以吧 那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