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童诗白版模电中阻容耦合问题

楼主(2014-05-20):
有关阻容耦合的问题向各位达人请教,如图为童诗白版的多级放大的阻容耦合

疑问是,C2与哪一个电阻构成阻容耦合?之前有人说这个阻容耦合是具有高通的作用,如何实现的?网上还有另一种阻容耦合,如图。

该图片来自《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第三章
这种方式我能理解,电容与电阻构成高通滤波,隔掉直流。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R,指后面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指后面的输入阻抗

那请问,第一张图中有阻容耦合有高通的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指后面的输入阻抗

那请问,第一张图中阻容耦合有高通的作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第一张图中阻容耦合有高通的作用么?

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指后面的输入阻抗

也要考虑前级的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有高通作用,那直流是通过那条路径流回地的呢?是要通过三极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第一张图中阻容耦合有高通的作用么?

C1,2,4都有这种高通特性。前几信号好源阻抗可以为零,负载不可为零,所以“R”指后者

网友B:
请教楼主我这个图直流通过那条路径流回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2,4都有这种高通特性。前几信号好源阻抗可以为零,负载不可为零,所以“R”指后者
...

不好意思,你说的我没太懂?。 C1的高通特性我能理解,C2的就有些困惑了。

网友C:
T1和T2都是有自己的直流偏置的.C2 是两级间的耦合电容.

C2与R5和T2的等效输入并联的电阻 构成高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我这个图直流通过那条路径流回地的呢?

说的是,我自己对滤波电容的作用理解错了。因为之前看过一篇运放输入交流耦合的**,看得不仔细,与高通滤波弄混了,实在是可笑。谢谢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自己对阻容耦合理解错了。

网友D:
楼主直流通道、交流通道应该知道吧?
如果知道,就画出来看看就明白了;
如果不知道,那就先看看这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