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外部中断进一会然后就不进了?什么情况???

楼主(2014-05-20):
RT,最近在用STM8S105C6,红外用外部中断,每次复位红外用大概一百次左右就不进中断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有遇到过的吗,PS STM8S没有外部中断清标志位。。

楼主:
测试发现过一会又好了,然后用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A:
没有,再焊一套测试下看看;
或者接个按键做下试验;

网友B:
刚学习到 按键扫描 ,还帮不到你。

网友C:
用中断捕捉红外的上升沿?是不是太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中断捕捉红外的上升沿?是不是太快啊

这个能捕到,如果就直接捕获,我觉得用IO口都可以。。

网友C:
你考虑过cpu利用率吗?还是你这芯片只做这一件事/?
我怎么觉得不太靠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考虑过cpu利用率吗?还是你这芯片只做这一件事/?
我怎么觉得不太靠谱呢

我的意思是只坐一件事情,io直接读取是可以的,现在当然不是干一件事情所以用中断。。。所以才会有不会进中断的情况发生。。。好像有用过8S的有过这个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坐一件事情,io直接读取是可以的,现在当然不是干一件事情所以用中断。。。所以才会有不会进 ...

中断频率多高?你确定不是小马拉大车?
压死骆驼的都是最后一根稻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频率多高?你确定不是小马拉大车?
压死骆驼的都是最后一根稻草.

中断0.1ms,合理范围内,红外用的不是定时器捕获中断,用的是外部中断,这绝对是大牛拉小牛,肯定没问题,我可以确定这点,问题的重点不是不工作,是工作一会NG了。。NG中while(1)里面还是正常运行只是红外不触发外部中断,这点我做过实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断0.1ms,合理范围内,红外用的不是定时器捕获中断,用的是外部中断,这绝对是大牛拉小牛,肯定没问题 ...

ng的时候,各个寄存器值都正常?
能不能读取到引脚状态呢?
你引脚电平没有过冲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g的时候,各个寄存器值都正常?
能不能读取到引脚状态呢?
你引脚电平没有过冲之类的? ...

各个寄存器不是很清楚,但是其它工作正常,示波器显示IO口的引脚电平也是正常的,可以接收到IR的电平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个寄存器不是很清楚,但是其它工作正常,示波器显示IO口的引脚电平也是正常的,可以接收到IR的电平信号 ...

一般检查中断的相关寄存器,没有中断屏蔽中断clear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检查中断的相关寄存器,没有中断屏蔽中断clear之类的东西?

stm8s没有看到清中断标志。。

网友D:
中断嵌套出错,某个中断未退出或退出未开中断。看门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嵌套出错,某个中断未退出或退出未开中断。看门狗用了?

没用狗,中断未退出?可以排除,因为主程序还在运行,退出未开中断,这个不是开一次就ok的吗?需要退出再开?

网友D:
执行某些中断时会关中断的。你的现象有点中断被关掉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执行某些中断时会关中断的。你的现象有点中断被关掉的样子。

谢谢,感觉是外部中断和timer4的中断不知道哪里弄乱了,实验外部中断是进了,定时器计数不符合nec起始信号的时间,也不知道是不是外部中断没有捕获好的原因,我现在一般按键连续按100次左右里面会有NG的现象5次,然后会好,但是有些时候NG的时间会按键十次都没有反应。。我无语了。。

网友D:
中断嵌套可能有问题,关掉其它中断,一个一个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嵌套可能有问题,关掉其它中断,一个一个试试吧。

解决了,谢谢。。。逻辑多走了一步,范了低级错误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