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电源

楼主(2014-05-20):
以前没有接触过超声波这方面的东东,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1、超声波换能器通过变压器来耦合,变压器末端电压800V左右,怎么采集它的电压相位、电流相位,输入到锁相环电路的鉴相器中去?
2、功率可调,调节次级线圈的电压,要在线可调通过DAC来调节,末端功率在50W左右,怎么去实现。
3、怎么去处理接收的超声波信号?
谢谢。

网友A:
蚂蚁大神快出来回答

楼主:
有知道的吗,麻烦大家解答下,谢谢

网友B:
A1:参数采集在变压器的初级进行即可,这样就没高压了。
A2:功率调节方法要看电路形式,无非是电压法、电流法和电压电流法。
A3:用换能器接收,然后放大,后端电路则要看你用来干什么。

楼主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太虚,基本上还停留在概念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