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USART3口可以接收到数据,但没数据发送?

楼主(2014-05-20):
这段是IO配置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下面一段是USART3端口初始化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16 port, u32 ban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ndrate;

        if(port == 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else if(port == 2)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
        else if(port == 3)
        {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
        else if(port == 4)
        {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ART4, 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RXNE,ENABLE);
        }
        else if(port == 5)
        {
                USART_Init(UART5,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ART5, 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5,USART_IT_RXNE,ENABL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16 port, u32 bandrate)

会有这句调用:USART_Configuration(3, 9600);

下面是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Uart3_ucReceLen = Uart3_ucReceLen & (UART_BUFF_LEN - 1);
                Uart3_ucReceBuff[Uart3_ucReceLen++]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art3_udTimeOut = udTickCount + 10;
        }
        else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if(Uart3_ucSendPosi < Uart3_ucSendLen) USART_SendData(USART3,Uart3_ucSendBuff[Uart3_ucSendPosi++]);
                else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TC,DISABLE);
                Uart3_udTimeOut = udTickCount + 10;         }
        }
}
采用MODBUS协议,能顺利接收到数据,通过检测知道,也能进发送中断,并将数据发送出去,但TXD3口没有电平变化,以为是芯片的这个口坏了,换了一个也是这样,用的芯片是STM32F105VCT6
求牛人指导

网友A:
既然能接收了, 时钟和外设选择没有问题了
发送不了,
1. 端口设置
2. 发送允许
用调试器进去, 在运行状态看看, 外设寄存器是不是你要的设置, 有没有被其他模块给错误地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接收了, 时钟和外设选择没有问题了
发送不了,
1. 端口设置

重新对比了一下,很奇怪,同样的代码,USART1和USART2都能正常工作,就是USART3不行(能接收,也能发送,但就是PB10口没数据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对比了一下,很奇怪,同样的代码,USART1和USART2都能正常工作,就是USART3不行(能接收,也能发送, ...

看程序没啥问题;
可能你其它地方有冲突吧;
先查查看,实在解决不了,发个工程上来(不相干的可以去掉),帮你测试下

楼主:
@mmuuss586
这是工程,麻烦帮我看一些,谢谢:handshake

805.54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

网友B:
引用 楼主:
@mmuuss586
这是工程,麻烦帮我看一些,谢谢

:D
明天吧,家里没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吧,家里没板子呢;

有发现没?: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发现没?

马上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发现没?

:$
没看出来,串口部分,对了下我自己的程序,和你的一样的。
我用的107,开了3个串口;
你单独写个串口3通讯程序测试下,是不是哪里改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串口部分,对了下我自己的程序,和你的一样的。
我用的107,开了3个串口;
你单独写个串口3 ...

这个是完整的程序(当然不包含用户程序,用户程序就是根据DI来执行DO动作,纯粹C语言的,不会与硬件关联,通讯口就是和触摸屏连接)。就是在这个程序基础上,USART1和2都OK,4和5也是OK的,就是3的TXD不出数据,昨天你建议我看寄存器,我和1和2比较过,是相同的。
卡在这,郁闷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完整的程序(当然不包含用户程序,用户程序就是根据DI来执行DO动作,纯粹C语言的,不会与硬件关联 ...

用你的板测试,USART3工作正常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完整的程序(当然不包含用户程序,用户程序就是根据DI来执行DO动作,纯粹C语言的,不会与硬件关联 ...

恩,所以你就先写个单独的串口3程序测试下,慢慢查,急不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你的板测试,USART3工作正常码?

我的板测试了下,运行不了;
先去吃饭,等会继续;

网友B: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39;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ʹÄܸßËÙ×ÜÏßÉϵÄÍâÉè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 ENABLE);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
          ´Ó USART3 ·¢ËÍÒ»¸ö×Ö½Ú
*****************************************************************/
void USART3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SART_SendData(USART3, temp);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10x_md.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10x.c file
     */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0);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USART3_SendByte(0x55);
}
}

网友B:
初始化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查下,发送程序,还有其它什么地方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查下,发送程序,还有其它什么地方是否有问题;

你给我的这个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给我的这个程序是可以的?

恩,我107,103的板子都有,一直在用的;
接的也是PB10,11;

实际测试,串口3一直发数据(PB10,11短接),每次都能进入中断的

楼主:
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谁有ST技术支持的电话,给个我,谢谢!

网友C(2016-01-06):
我现在也在做UART3的收发,我的发送和接受都不行。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的板子

网友D(2017-05-06):
中,是的,问题就在这, RCC_APB1Periph_USART3 和 RCC_APB1Periph_I2C2! 我查阅了一下Pinouts and pin descriptions,
发现I2C2和USART3共用一组引脚,  而我为图省事, 把这些个时钟都打开了...
这就导致了USART3的Tx引脚一直为高电平, 而正常无数据发送时, USART的Tx就是一直为高电平的,
所以无论我怎么发数据, 都检测不到波形了...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