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问题

楼主(2014-05-20):
芯片:PIC18F6722
晶振:4M
屏幕:12864液晶屏
仪器工作流程:按测量键仪器开始工作一分钟,测量结束后将测量结果显示在液晶屏上,按确定键返回菜单
问题:测量结束结果显示在液晶屏上,不按确定键直接返回菜单(偶尔会正常)
测试结果是,判断键盘是否按下的条件显示没有按下键盘并且键盘没有问题。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呢?软件或者硬件?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软件中没做松手检查吧。

网友A:
你是在学习PIC单片机还是做产品工程的,做产品工程的只是用个按键功能用PIC的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啊。。PIC的贵啊。。  现代的性价比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中没做松手检查吧。

松手检查和防抖动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学习PIC单片机还是做产品工程的,做产品工程的只是用个按键功能用PIC的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啊。。PIC的 ...

做的产品,我是刚接手的,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