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转1.8v的电源电路不工作

楼主(2014-05-20):
一个9v转1.8v的电源电路如以下附件电路图,现在测量发现没有1.8v输出, 电源IC APW7165A 的pin2. pin4脚都没有振荡信号出现.
本人对电源不熟,请问是否有熟悉电源的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上传一张大点的截图

网友A:
楼主你先断开R427 然后测试

网友A:
2 检查 器件是否焊错

网友A:
3 查MOS 管波形

楼主:
R427我已经断开了测量的.  没有发现有1.8v输出. 然后检查APW7165A 的pin2. pin4脚是低电平. 整个IC好像没有工作起来,是否线路设计有问题. 贴错原件的机会应该不是很大. 因为我这个很庞大的板子其他原件没有发现贴错过. 测试了4个,发现有一片偶尔有1.8v电压出来. 感觉是否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R427我已经断开了测量的.  没有发现有1.8v输出. 然后检查APW7165A 的pin2. pin4脚是低电平. 整个IC好像没有 ...

不如重点观察偶尔有1.8V出来的各处电压波形都是怎么样的?这个电路之前用过么?

网友C:
pin7电压必须>0.6V  低于0.6将不启动

楼主:
pin7电压用数字示波器件测试是0.98v.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是一个二极管贴反了,现在问题是用启动后,要用手摸下1.8v输出或用万用表量下输出1.8V才有1.8v电源输出,否则就没有输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出并个100R 电阻 试试

楼主:
这个电路工作起来怎么这么烫啊.  才输出300mA电流就烫的要命. 周边PCB都被烫的不敢摸. 是什么导致这么烫手的

网友A:
确认是芯片发烫还是mos烫
我怀疑是MOS烫 你选的mos型号内阻大了

楼主:
是芯片烫手,MOS管倒还好不是很烫手

网友D:
外置MOS,单纯一个控制IC不至于这么高温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是一个二极管贴反了,现在问题是用启动后,要用手摸下1.8v输出或用万用表量下输出1.8V才有1.8v ...

IC可能由于二极管贴反坏了,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