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W78E516D烧写经常出错

楼主(2014-05-20):
用ISP by com port方式烧写程序,刚开始烧写几天都成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烧写出错,显示updata APROM fail ,期间折腾几次也烧进去了,但它经常要**,还不知道原因。有人遇到此类问题么,找不到原因哎,求指教

网友A:
我觉得是你的配置问题吧,下次启动时的配置出现了问题,上你的配置图

网友B:
新片子也那样吗?我以前公司的烧写器烧老片子经常出错,新片子好使。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3Mjg4fDk3Zjg0OGNkfDE3NjI0MzEwNjN8MHw%3D://287286.png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3Mjg0fGZmYjRkMDIxfDE3NjI0MzEwNjN8MHw%3D
这个是我目前的配置。现在的问题是同样的配置,同样的板子,安装的ISP也是一样的安装包,在另外一个同事那边就是烧不进去。求解啊~

ISP主页面配置

ISP主页面配置

ISP高级设置

ISP高级设置

单片机原理图

单片机原理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高手指点!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3NjM0fGEwZTc4NjdifDE3NjI0MzEwNjN8MHw%3D://287634.png又烧不进去了,发个截图,急啊

网友C(2017-05-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刚用w78e516d和你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D:
之前好好的,为何突然出问题了?系统清理一下看看,软件管理员身份运行,另外查看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E:
都多少年了,肯定解决了。有时候是没有问题的,自己不小心线没接好

网友F:
没这么夸张吧,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软件版本,接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