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可控硅这样能不能起到保护后级电路?使后级电路稳定在6v?

楼主(2014-05-20):
(图片)

网友A:
属于歪门邪道
把条件要求写出来,大家给你指个个正道

网友B:
这是要疯啊,

楼主:
要从CT线圈取电,但是母线电流范围比较大,从而整流后电压范围也比较大,为了不使后级电路过压,用可控硅做泻放电放,也满足CT线圈不开路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从CT线圈取电,但是母线电流范围比较大,从而整流后电压范围也比较大,为了不使后级电路过压,用可控硅做 ...

CT一次没有电流,你的设备是否可以不工作?

楼主:
可以不工作

网友D:
你把D2放到整流桥后面是不是好一些。这种用可控硅来限制CT二次侧的用法,以前我见过,有一定作用。

楼主:
这样的话,就需要添加一个大功率电阻来泻放能量

网友E:
似乎可以。。。没有试过。。

楼主:
如果像我放在整流桥前面,这样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像我放在整流桥前面,这样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放到整流前面,需要正负两组,否则只有一个方向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到整流前面,需要正负两组,否则只有一个方向工作。

这样的话,需要再增加放在一个稳压管,如果刚在整流后面的话,可以控制前级的正负方向

楼主: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

网友F:
思路是对的。

网友F:
摩托车发电机就是这样的短路法。

楼主:
能不能贴张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就需要添加一个大功率电阻来泻放能量

放前面也一样需要功率电阻。。。。

楼主:
不需要,我在前面接的是CT线圈,本身需要短路

网友G:
坐等大神讲解

网友H(2014-08-26):
理论上可以,最好是放在整流桥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