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通信电路

楼主(2014-05-20):
一款CAN通信的产品,由于板子大小的限制,只有42mmx19.5mm,所以与单片机之间没有光耦隔离。板子的供电是从主控制器过来的+5V,据客户说是28V(车辆电源)到+15V(7815)再到+5V(7805),中间用5根线的15米长屏蔽电缆连接,分别为VCC、GND、GND、CANH、CANL。现在发现好几块板子的TJA1050T损坏,还有几块单片机损坏。TJA1050T损坏的有VCC与GND导通的情况,也有GND与TXD之间导通的情况。单片机损坏主要是单片机的VCC与GND导通。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损坏的原因以及避免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发人才版块干么呢;
发错地方了;
我帮你移下;

网友A:
1、板子小,没有空间,所以不加光耦隔离,这不是理由;
     还有CAN隔离的芯片呢;

网友A:
2、接口处的电源滤波都没加;
3、接口的保护也没加;
   工业产品中,我们用的PLC也会坏,PLC的保护都加了,不过不是PLC本身的问题,我们自己电源,地线等比较混乱;造成PLC某些模块损坏, 还有就是工控机的串口损坏

网友A:
建议你的滤波,保护等好好处理,还有PCB,特别是地线;
5V电源,最好不要外接,客户那边5V电源的状况你很难把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人才版块干么呢;
发错地方了;
我帮你移下;

发错地方了啊?真不好意思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板子小,没有空间,所以不加光耦隔离,这不是理由;
     还有CAN隔离的芯片呢; ...

光耦真心放不下了,您说的CAN隔离的芯片是什么?电源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的滤波,保护等好好处理,还有PCB,特别是地线;
5V电源,最好不要外接,客户那边5V电源的状况你很难 ...

前期手头没有贴片的点解电容,这次整备重新画PCB,把该家的电容都加上,现在只有一个自恢复保险保护,还需要什么保护?另外5V是必须外接的 这个没有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期手头没有贴片的点解电容,这次整备重新画PCB,把该家的电容都加上,现在只有一个自恢复保险保护,还 ...

:)
效果最明显的,还是把电源隔离了;
先在公司里,在板子上加些保护,做下试验,模拟客户那边的场景,先把问题解决;
不要急着画板子,加电容不一定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最明显的,还是把电源隔离了;
先在公司里,在板子上加些保护,做下试验,模拟客户那边的场景,先 ...

电源隔离?您是指用B0505S吗?至于保护除了自恢复保险、瞬态抑制二极管还能够加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隔离?您是指用B0505S吗?至于保护除了自恢复保险、瞬态抑制二极管还能够加什么呢? ...

恩,类似的这种隔离模块,但是你客户那边用的普通5V稳压块,可能会带不动;

我这边工控的比较多,就连工业的PLC,通讯模块也会坏(他们保护加的很全的);
模块都烧黑了

所以你要多做试验;

网友B:
测试电源波动和通信线上的波动,看看问题出在哪,可能是瞬间高压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电源波动和通信线上的波动,看看问题出在哪,可能是瞬间高压引起的。 ...

电源是对方那边供的+5V,通信线上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没有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是对方那边供的+5V,通信线上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没有损坏

TVS没坏,不代表没有高压过来

网友C(2019-03-28):
肯定是5v电源不稳

网友D(2021-11-19):
15米长的线等效成一根大天线,耦合电磁波转化为瞬态高压,在接口处做好抗干扰,如电源的TVS,CAN的ESD,注意TVS的选型,VC要低于电源的输入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