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智能电压识别-让你的USB口无所不能充

楼主(2014-05-20):
无论是移动电源,USB旅充,或是带USB充电器的设备,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么一些情况:要么对自己的平板或者是手机充不了电;要么是能充电,但是充好久也没有充满的问题。
   其实出现这种问题很正常,既不是自己的手机平板坏了,也不是充电设备坏了,其中原因就是在于一个充电模式的问题。
  就目前移动设备来讲,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充电模式:苹果充电模式,三星充电模式,DCP充电模式(三星,苹果以外的USB充电设备都是这种模式)。
所以移动设备匹配的充电器的充电模式不一样的话,就会出现充不了电,或是充好久也不有充满的问题。这也要求很多移动设备,特别是苹果,三星的手机或平板需要用原装充电器充电的原因。
  现在讲一下上面三种充电模式的区别,而在讲区别之前,应该先了解一下充电模式的原理:在USB口端,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四条线,其中一条是电源线,一条是地线,还有两根线就是D+D-信号线,决定充电模式的关键就是这D+D-线,D+D-的电压不一样,就导致了充电电压模式的不一样。
     其中苹果5W的设备D+D-电压是:2.0V,2.7V,10W的设备D+D-是:2.7,2.0V,12W的设备D+D-是2.7V,2.7V;
     而三星10W移动设备的电压模式是D+D-:1.2V,1.2V,5W就是bc1.2模式,即D+D-短接模式。
     DCP模式即D+D-短接短路模式。
    有些手机或是平板在对应的充电器的充电模式不对的情况下是完全充不了电,而且会报错,比较常见的就是IPONE5,及苹果平板,三星平板。当然,有些平板和手机在模式不对的情况下,也是能充电的,但是就出现了之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充好久也没有充满。
   难道在没有用原装充电器就不能给这些充不了电的移动设备充电或是快速充电吗?答案肯定是:NO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这种问题的根源所在(充不了电或充不快是因为充电模式不对),那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要能匹配出移动设备充电时需要的充电电压模式。而对充电电压模式的匹配,就是在了解移动设备的电压模式情况下,对充电器的USB输出口端的D+D-通过上下拉电阻来调整D+D-电压就OK。
    通过上下拉电阻来调整D+D-电压是目前市场上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那些所谓的三星专充,苹果专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当然这种方式远远不是最理想的答案。有没有一种充电器或是移动电源能对所有的移动设备充电呢?借用魔术师刘谦的话来讲:那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当然有。这就是———智能电压识别芯片。
    智能电压识别芯片的工作原理就是:能够根据移动设备发出来的信号,自动调整充电器输出端USB的D+D-,匹配和移动设备一样的充电模式,这样移动设备就能取到一个原装充电器的电流。举个通俗的例子:移动设备和充电器,就像两个暗号接头的人,暗号对了,才会接头。这样的话,有了智能电压识别芯片,你的移动电源或是充电器它就是万能的了,三星?苹果?黑莓?手机?平板?没问题,都没有问题,都能充。
    这类智能电压识别芯片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家推出市场,按封装来区分的话,大概可以分为SOT23-5,SOT23-6封装。根据客户反映,以及多次测试,发现SOT23-5这一类的芯片都会有一个小小却致命的BUG,那就是在对苹果的平板充电的时候,会概率出现1A充电电流,而原装充器器是1.9A的电流,原因就是这类SOT23-5的智能电压识别芯片进行了充电模式切换错误。而SOT23-6封装的这类智能电压识别芯片则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我公司的UC2631/UC2632智能电压识别芯片目前已经在多个USB充电市场(车充,移动电源,旅充等)应用广泛。
  详情咨询:深圳市芯卓微科技 13798537964,QQ:2811150861。

网友A(2014-07-09):
有数据手册看一下吗?

网友B:
苹果D+ D-都是2V时是500mA的配置,D+/D- 2.0/2.7是1A的配置,反过来是2.1A的配置,两个都是2.7V是2.4A的配置,D+ D-对应脚位是 +5V D- D+ GND

网友C(2014-08-15):
这个芯片确实不错,对了,对于电脑的USB来说,怎么强制进入CDP模式,也就是我不怎么设置才可以,D+ D-焊接19K-24K下拉电阻可以吗?

网友D(2014-11-27):
TPS2513 和 TPS2514 是 USB 专用充电端口 (DCP) 控制器。 一个自动检测特性监控 USB 数据线路电压,并且自动在数据线路上提供正确的电气特征,来在下列专用充电系统配置中为兼容器件充电:
分压器 1 DCP,被要求在 D+ 和 D- 线路上分别施加 2V 和 2.7V 电压 分压器 2 DCP,被要求在 D+ 和 D- 线路上分别施加 2.7V 和 2V 电压BC1.2 DCP,被要求将 D+ 线路短接至 D- 线路中国电信标准 YD/T 1591-2009 短接模式,被要求将 D+ 线路短接至 D- 线路D+ 和 D- 线路上的电压均为 1.2V

  正品热卖:TPS2513DBVR  TPS2514DBVR  TPS2514ADBVR  TPS2513ADBVR   限流 TPS2511 TPS2561DRCR
  深圳市润百信科技有限公司 0755-82535266 13316849266  QQ1540336463

楼主(2015-01-28):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确实不错,对了,对于电脑的USB来说,怎么强制进入CDP模式,也就是我不怎么设置才可以,D+ D-焊接1 ...

电脑其实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到1.5A,但是你用数据线连上电脑,是通信优先,这时候最多只能提供500MA的电流,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寄一条DEMO测试线给您试一下。

网友E(2015-03-06):
EST5198B       USB智能识别充电控制IC,完全兼容了BC1.2、YT/D1591‐2009、以及非BC1.2的USB标准。
非BC1.2包含Apple的iPhone、iPad以及三星Galaxy家族的USB类型。
功能特性:• USB输出端口模拟• 兼容多种USB类型• 支持最新iPad Air 2.4A电流充电• 自动识别和检查• 兼容BC1.2 DCP模式• 兼容国标YD/T1591‐2009 D+D-短接模式• 支持非BC1.2充电模式 ‐支持Apple设备 ‐支持三星设备• 支持可选的苹果1a,2a和2.4A充电模式• 工作电压4.5V~5.5V• 最大功耗 ‐10uA @ VDD<POR ‐360uA @ VDD>POR• SOT-23-5无铅封装应用领域• 移动电源 / 充电宝• USB端口(主机或集线器)• MID OTG端口• 车载充电器• 墙上适配器                           可以找我了解了解。账号就是QQ

网友F: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