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问这些小圆圈在原理图中怎么画,要加什么封装

楼主(2014-05-20):
(图片)

网友A:
在Connector库里找电源插孔就可以,会出现好几种选,我的在库的最后

网友B:
原理图, 能看明白就行了, 如果只是为了画pcb, 一般的两脚,三脚插头都可以.
封装, 那就要根据pcb 的焊点(安装孔,边)来画.

网友C(2015-02-26):
画一个过孔焊盘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