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讨教关于无线收发电路问题,请多给意见!

楼主(2014-05-20):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无线收发模块,价格都蛮高。作为新手的我想尝试下这方面的设计,对于射频我基本一无所知。现在我打算设计个简单的遥控器发射电路,接收电路,要求最佳工作距离为400m以内。我打算给无线发射电路6V工作电压,这样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么?还有就是这个距离与我要选择的芯片有关系么?

网友A:
一上手就要做400米, 难度不小了. 就算灵敏度做到3dBuV, ERP也要30-50mW才能保证(经验). 开放频段不会允许你这么玩

电压与距离无必然关系, 曾经3.6V做2公里(500mW, -13dBuV),4.8V做5公里以上(5W, -13dBuV),末级功率后的LPF兼作阻抗匹配,从几欧变换成50欧,天线上的电压就提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上手就要做400米, 难度不小了. 就算灵敏度做到3dBuV, ERP也要30-50mW才能保证(经验). 开放频段不会允许 ...

大神,说说你的QQ号吧?请教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说说你的QQ号吧?请教请教

他已经留了QQ好了,你没看见???
在下面

网友D:
3.6V做到2公里!!让我膜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上手就要做400米, 难度不小了. 就算灵敏度做到3dBuV, ERP也要30-50mW才能保证(经验). 开放频段不会允许 ...

受教了!谢谢啊!我不是自己组建最基本的电路,那样我肯定搞不来。我打算找款这方面的芯片,然后根据资料绘制电路图,比如A7139,这样是不是我主要注意的只是布线方面的问题与个别电抗的调试选择......这样我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6V做到2公里!!让我膜拜下

GSM手持端不也就2峰瓦?电池不也就3.6V? 基站覆盖半径最大35km, 意味着基站可在35km距离上接收手机信号。
与之相比,500mW做到2km, 指标下降了两个数量级,难度小多了(差距主要天线增益及高度的差距,我不相信基站的灵敏度会优于-13dB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谢谢啊!我不是自己组建最基本的电路,那样我肯定搞不来。我打算找款这方面的芯片,然后根据资料 ...

Layout方面肯定要注意的,芯片datasheet上一般会有应用指南, 对VHF以上, 相同的电路/参数,两个人画出的第一版性能都会相差很大, 定型后才会缩小差距。
RF里不称作电抗了,只有耦合,阻抗匹配,滤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6V做到2公里!!让我膜拜下

2楼
电压与距离无必然关系, ------从几欧变换成50欧,天线上的电压就提上去了。

网友F:
其实价格都蛮高这个事仔细想想,高肯定是有道理的,除非是因为它的性能超你需求太多,否则自己做肯定是不合适的

网友G:
赤手空拳既无设备又无经验,建议还是上淘宝找一对玩玩吧,价格也不是很高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307452821&ali_trackid=2:mm_34205561_0_0:1400635647_3k3_2055728743&clk1=7d881bd24d5411dbe99f9f50c87e2b69&spm=a230z.1.5634029.17.4opL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