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直流正负12V防极性接反电路

楼主(2014-05-20):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压降较大

网友B:
用单支二极管即可防反接,只有一支二极管压降。
用整流桥的话,是两支二极管压降,而且成本稍高。

网友C:
可以;
加个二极管更简单;

网友D:
串联肖特基二极管的话压降低。
另外可以反向并联大电流二极管,无压降,接反后烧电源(如果电源没有短路保护的话)。

网友E:
试验板的话,咋弄都行。批量的话,从接口上限制极性才是上上策,电脑里的电源端子,反不了吧

楼主:
今天在电子市场买了几片DB107,焊上测试了下,发现桥堆的交流输入端接入正负24V,正负12v,输出的极性跟电压都正常。但是在交流输入端输入5V电压时,输出就在7V左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电子市场买了几片DB107,焊上测试了下,发现桥堆的交流输入端接入正负24V,正负12v,输出的极性跟电 ...

直流的峰值、有效值、平均值,都是一回事。
交流(估计你输入的是经变压器降压的工频电压)峰值、有效值、平均值,不是一样的。说5V,通常指有效值,整流后若是个电容且电流很小,输出接近峰值。
正弦交流的有效值和峰值,在初中就应该讲过。

网友F:
专用接插头。

楼主:
测试说明:输入电压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

网友G:
华为专利电路。mos管防反向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串联肖特基二极管的话压降低。
另外可以反向并联大电流二极管,无压降,接反后烧电源(如果电源没有短路保 ...

这个比较狠;P惩罚傻帽和粗心者不错: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