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力电子变压器

楼主(2014-05-20):
有做电力电子变压器的吗 ,想做一个电力电子变压器,刚开始做模拟的东西好多不太懂,能不能提个方法和思路

网友A:
你最好把你的需求提出来,比如电流,功率,尺寸要求,工作频率等……

网友B:
你这也太笼统了。。。游总啥也做过

网友C:
需求详细指标

楼主:
根据这个电路结构 想设计一个具体的电路来实现 AC - DC - AC的一个三相变压器。220v左右的 ,看看行不行,,具体指标我在想 想先把电路设计出来,模拟的经验不足希望各位多多指点 ,

网友D:
电子电力变压器是一种将电力电子变换技术和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的电能变换技术相结合,实现将一种电力特征的电能转变为另一种电力特征的电能的新型智能变压器。

网友D:
电力电子变压器在完成常规变压器变压、隔离、能量传递等功能的同时,也可以完成波形控制、潮流控制或电能质量调节功能,因此它具备解决电力系统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的潜力。

楼主:
楼上说的对 ,我现在 想用PID来控制 这个电力电子变压器 ,,,不知如何设计 这个电路,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E:
资料的分析的很不错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子电力变压器是一种将电力电子变换技术和基于电磁感应原理的电能变换技术相结合,实现将一种电力特征的电 ...

学下下电力电子变压器的概念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力电子变压器在完成常规变压器变压、隔离、能量传递等功能的同时,也可以完成波形控制、潮流控制或电能质 ...

跟楼上先学习下这个关于电力电子变压器的基本知识的啊

网友H:
也来学习下该基础知识介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