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驱动

楼主(2014-05-20):
SPI  ADUM1411驱动
void SPI_AD7689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 clocks */
  /*!< SPI_FLASH_SPI_CS_GPIO, SPI_FLASH_SPI_MOSI_GPIO,
       SPI_FLASH_SPI_MISO_GPIO, SPI_FLASH_SPI_DETECT_GPIO
       and SPI_FLASH_SPI_SCK_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这句必须加,我的理解是使能总线2上IO口的复用功能,不加的话,引脚上不出信号。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关闭重映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SPI1 ,
                                                  ENABL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GPIO_Pin_6|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configuration */
  // W25X16: data input on the DIO pin is sampled on the rising edge of the CLK.
  // Data on the DO and DIO pins are clocked out on the falling edge of CLK.
  SPI_Cmd(SPI1, DISABLE);  //必须加,必须加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SPI发送接收16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一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由外部管脚管理 CS为低 ,,,,,,STM32只能用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SPI_SSOutputCmd(SPI1,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SPI SS输出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说下自己的理解关于IO口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模拟输入,使能内部AD功能的时候,引脚定义为这个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浮空输入,作为输入引脚,如果要检查引脚高低则配置为这个类型,配置为其他类型不能正确读回引脚高低状态
  GPIO_Mode_IPD = 0x28,                        //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U = 0x48,                        //上拉输入
  GPIO_Mode_Out_OD = 0x14,                //开漏输出
  GPIO_Mode_Out_PP = 0x10,                //推挽输出,作为普通IO口,输出功能
  GPIO_Mode_AF_OD = 0x1C,                //开漏复用功能
  GPIO_Mode_AF_PP = 0x18                //推挽复用功能,不管复用功能的引脚是输入还是输出都定义为这个类型
}GPIOMode_TypeDef;

I2C    DS3232驱动: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void I2C_DS3232_ByteRead(u8 addr ,u8* pBuffer,u16 no)
{
     u8 ReadData,ReadGe,ReadShi;
         u16 i;
    if(no==0)
                return;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发送起始位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EV5,主模式*/

    /*发送器件地址(写)*/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DS3232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发送地址*/
        I2C_SendData(I2C1, add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数据已发送*/

        /*起始位*/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器件读*/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DS3232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必要的时候才打开。防止总线死锁
        for(i=no;i>1;i--)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ReadData = I2C_ReceiveData(I2C1);
                ReadShi=(ReadData>>4)*10;
                ReadGe=ReadData&0x0f;
                *pBuffer=ReadShi+ReadGe;
                pBuffer++;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最后一位后要关闭应答的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发送停止位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ReadData = I2C_ReceiveData(I2C1);
        ReadShi=(ReadData>>4)*10;
        ReadGe=ReadData&0x0f;
        *pBuffer=ReadShi+ReadGe;
//        pBuffer++;

        //再次允许应答模式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