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28335ADC问题

楼主(2014-05-20):
使用TI  Example_2823xAdcSeqModeTest.c 例程进行调试,晶振使用的是20M
1、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这句程序没有,A0通道也有数据
2、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配置好这句,给该通道2V电压,观测到采样数据比较有周期的跳变,但是值与理论值相差太多,还有0值。

请问各位DSP大侠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使能了ADC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是不是默认为0呢
不会跳变这么大吧   你再检查一下时钟使能  还有别的配置是否合理

楼主:
   AdcRegs.ADCREFSEL.bit.REF_SEL=0x0;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0xa;//ADC_SHCLK;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0x1;//ADC_CKPS;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1  Cascaded mode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 Setup continuous run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0;

   //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all = 0x2000;
以上是ADC的配置。另ADC时钟也使能了,只是我用的是20M晶振,在系统内倍频后再分频的,数据一直在跳变。谢谢!

楼主:
版主,能不能加你QQ呢

网友B:
:lol我之前搞是通过外接AD转接芯片,通过SPI口做成功的。。。没用那AD,测量过,好像会不太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