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胎压检测sensor

楼主(2014-05-20):
这里有没有人做过胎压检测. 就是四个小的胎压计插在汽车的出气口无线传到中控,这个小的胎压检测sensor一般用什么sensor?

网友A:
不用很小吧,胎压计可以放在外面。用压力表那么大的也很常见啊。

网友B:
装在气嘴上的胎压监测sensor一定要很小,楼主可以买个回来拆开看看

网友C:
现在稍好一点的车都装胎压监测了啊

网友D:
我想做外置式的无线胎压器.  以前对胎压监测sensor不熟,求推荐款小体积的

网友E(2019-01-25):
前装:TPMS后装:计量检测芯片(MCU)+压力传感器(MEMS),一般胎压计、充气泵和数字压力表等产品是使用绝压芯片(500KPa~700KPa)

我们目前在做压力传感器芯片(MEMS),并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详情可加QQ(771210548)或微信(13806186034)咨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做外置式的无线胎压器.  以前对胎压监测sensor不熟,求推荐款小体积的

压力传感器,CMP700A(700KPa),Datasheet

网友F(2019-07-30):
经典的SP37,上海有一家也做这个传感器的,记不清了,我有前同事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