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电路基础第一章

楼主(2014-05-20):
草稿,图略。前已经叙述大概内容。

以管子模型为主线,展现模拟电路发展史,就是一部与非理想因素作斗争的进化史。

第一章 半导体物理基础
1.1 电荷载流子
1.2 电流流动方法
1.3 有用的半导体
1.4 PN结
1.5 平衡态的PN结
1.6 偏置PN结
1.7 实际的PN结
1.8 晶体管工作原理
1.9 简单的晶体管模型
1.10 模型参数与Q点的关系
1.11 模型参数与温度关系
1.12 晶体管的安全工作极限

网友A:
徐教授,有想法就出书。我肯定买。

网友B:
章节题目新ying,实用价值较高,出之模电一线

以前,本大师有个雇佣兵,说,要写本基础物理。 而且还说,光序言,就要写500多页。跟许教授,有跌一笔把?

网友C:
打算总共写几章?有修改现有理论的内容吗?

网友D:
等待下文,给顶起!

网友E:
哈佛那本电子学写得非常好。很多东西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而且该用数学工具就用,没必要的地方直接用电路知识来定性讨论。而且很多地方教人怎样一步一步设计电路,并且指出设计出的电路的优缺点。缺点就是面太宽,什么都写,导致很多地方写得太浅。

国内的模电教材,喜欢堆砌公式,搞一堆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符号和值,写的很多,实际上有些原理性的东西还是错的。(***躺枪)

楼主要是能针对模拟部分,用哈佛电子学那种风格写深入一点,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了。:lol

书名叫什么啊?我想去买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算总共写几章?有修改现有理论的内容吗?

12章。常见模电中说的那些,尽量不说或少说,"补缺"为主。

不久前。本大师说,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合格的裁缝。莫非本大师的预言,成真了?看来,真的是这样子的。 谢谢大家!信不信由尼克
谈到写书,也只有本大师才有资格写。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本大师给你出的题目,如果你今天,做不出来。那么,请你自觉地离开巴! 该干嘛干嘛去! 不要在,妄想什么写书了!
射级跟随器,作为电流源,其负载,电流元的负载电阻,在集电极。请问,如何计算这个电流元的内阻?
作为一个,你是否有资格写书的问题。 本大师出一道题。你要是不会算,那么你肯定无资格写书。写也是误人子弟。
你想用半导体物理概念,来掩盖,模拟电路的设计吗?只有设计才是重要的。你可以不会设计。但你一定要学会分析。
路联系在一起?如果做不到,你充其量是用泥自己的话,来复制前人说过的而已。
东抄西凑。也是很不好的。模拟电路关键是设计。半导体物理那些东西。对于设计。只对于专家。像本大师这样的才有意义。你如何把半岛体和设计电
你想写书。可以。但你自己必须要懂。不懂装懂。是很不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章。常见模电中说的那些,尽量不说或少说,"补缺"为主。

一点建议:射极跟随器的反馈极性是正反馈。2006年在本版曾有讨论(改版后已消失)。

另外,如果近期讨论的振荡器线性原理内容对你的写作有用,我乐观其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点建议:射极跟随器的反馈极性是正反馈。2006年在本版曾有讨论(改版后已消失)。

另外,如果近期讨论 ...

相当滴“有新意”....

人家自设梦境还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相当滴“有新意”....

对于你的反应,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网友G:
@gaoyiyiyi 请问哈佛那本电子书全名叫什么呀?我想去买来看看

也要用来谋财的。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哈佛的那本书。写的一般般。其目标,就像国产的电工原理,其实给非电子专业的人,看的。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但中国人,肯定要把国外,即使是垃圾。
中文版的话,就是电子学。英文版名字叫电子学的艺术。建议中英文结合看。有几个章节翻译的很丑陋。
电子学的艺术

网友C:
再回顾一下2006年讨论的内容。
.
反馈极性的定义:

If the feedback tends to in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 it is called positive feedback. If it tends to de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 it is called negative feedback.
.
Ref:
《ELECTRONICS ENGINEERS’ HANDBOOK》,4th Edition, P.3.34,IEEE PRESS
.
输入:基极对地的电压ub.
输入幅度: |ub|。这是合成电压幅度,是入反射分量的合成;也可以被视为是输入端上输入阻抗和源内阻对电压源(信号源)的分压。
.
根据这个定义去判断射极跟随器的反馈极性,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背离此定义的结论,无论多么主流,都是混乱、错误的。
.
进一步思考:
没有源内阻的模型,反馈引起的输入幅度有变化吗?没有源内阻的分析模型正确吗?

虚断和许短。这是本大师的说法。也是唯一正确的说法。同时也是,全世界都没有与本大师有此共同语言的说法。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对于三极管。反馈仅仅局限在Vbe,和Ib。如果开环放大倍数足够大,你首先需要画出反馈框图。但很难。因为增益很大。那么就可以看作。
就是负反馈。还有无反馈的情况。其余就是正反馈了。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对于负反馈。简单地说,这是本大师的说法,或专利技术。早已与中国人,在论坛里讲解过了。如果输入和反馈的结果是令输出及不能增大也不能减小
都能在实践中,有正确认知。教科书的问题,就是,你不画出反馈框图,你就没有资格谈论负反馈。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1
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只有在反馈框图的,那个加减符号里体现。如果输入与反馈是,相减,就是负反馈。相加就是正反馈。这些专业领域的工作者。
在过去。就是敛财者的,疯狂敛财。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自己的认知。否则,永远都是教科书的受害者。教科书的目的,是指一条明路,但路还要学生自己去走。填鸭式的教育,不是别有用心人的阴谋
所谓的瞬时极性法,恐怕只有这个方法的发明者,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让中国的学生依葫芦画瓢,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此培养出来的,除非能够有
国外的这个定义,不能说是外行,但这么说,太容易误导中国人了。本来中国人,就概念不清,被国产教科书欺骗的。

网友B:
回12楼,那只是你对“反馈”的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12楼,那只是你对“反馈”的定义

又语有轮次了。
看清楚了,是“反馈”的定义,还是“反馈极性”的定义?
是我自己的定义,还是谁的定义?

概念拎不清是硬伤啊。

网友B:
你跟老抽偷学这个啊,看看你行文格式不清是什么伤?
.

你那个“输入”和“输入幅度”是你自己梦中物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12章。常见模电中说的那些,尽量不说或少说,"补缺"为主。

楼主应该把书名改改,叫那什么《模拟电路基础之外的拾遗补缺》,就是别把他人的饭碗给抢了~~~

曾经有一“元老”,把**蛋整成了松花蛋;而楼主是把蛋黄去了仅留下蛋白,美其名曰“胆固醇比较低”。不过,好像他们的操作手法基本是相同的,就是把现有的都砸碎了再捏吧捏吧整个新玩意儿出来。好使不好使大家自己试了便知。

话说回来了,人家整那“蛋”容易吗?理解万岁!

网友C:
挺可怜的。

楼主:
估计很多人对半导体物理没兴趣,只说一点点
1.11节
既然绝大多数半导体特性都是温度的函数,那么可以预计,与这些特性相关的晶体管特征也会随温度而改变。
对于反偏结,当温度变化时,ni^2变化了(它的表达式中的3次方项和指数项都是温度的函数),进而np积变化,假设材料中所有施主或受主均离子化,而且电导率较高,那么浓度随温度变化的表达式为:
△p=△n=(ni2^2-ni1^2)/p
而且由前文知:
(n+△n)/n=(ni2/ni1)^2=exp[-qEg/k(1/T2-1/T1)]
于是可知:
Ico2/Ico1=exp[q(Eg/kT1T2)△T]
式中Ico是当发射极开路时,通过反偏CB结的电流。当集电极开路时,可得类似Ico表达式。
当温度在某一范围内变化时,可近似认为T1T2之积为常数,那么反向电流是△T的指数函数。对于硅,这个理论上的常数等于1/6.5,根据上式可知,温度每变化4.5摄氏度,Ico翻倍。实际上硅并不遵循此理想变化规律,关于Ico的初始值及变化速率,通常由半导体制造商提供,可查看相关数据说明书。当然也可实测获得。

你昨天就已经没有完成本大师的作业了。你明天还是不完成作业吗? 不完成作业,你还要写书,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也算中国特色的不懂装懂了。
你应该知道,这个Ic和Vce的曲线,是关于Ib的。就是把Ib看作固定。那么在把温度看作固定时,和Ib类的曲线,是怎样的。
连国产教科书都给出了Vbe和Ib的随温度变化的曲线。那么三极管的Ic和Vce的,随温度变化曲线,你也画画吧!示意图即可。
COPY了这么多!为了证明一下,你是否真懂,本大师特此再出一题。三极管的IV曲线,关于Ic和Vce的。肯定与温度有关。那么就像二极管。
本大师昨天给你出的题,你做出来了吗?做不出来,你还有脸跑出来,乱讲啊? 你是不是又想让本大师给你出题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估计很多人对半导体物理没兴趣,只说一点点
1.11节
既然绝大多数半导体特性都是温度的函数,那么可以预计 ...

你这里的公式,是只在这一章这一节用到还是在后面推其它公式时也会用到?

我的观点是如果仅在这一章这一节用到,那就干脆舍掉公式,定性说就好了。因为某位作者曾经说过:“我的书里每增加一个数学公式,读者数量就要减少1/2。”

为了钱而干活的,西方人,肯定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但的确可以和中国人臭味相同。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1
凡是说模拟电路不需要计算的,都是不懂装懂的。国外也一样。好的不翻译,非要把下三滥的,和中国人臭味县通的书拿来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
特别是所谓电流型的。没有足够的数学基础,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发现了很多问题,他们也不得不进行计算,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一旦发现问题,你必须亲自去计算。或交给其他专业人士研究计算。本大师相信,开关电源的计算方法,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不算。但其实,模拟电路工程师的近似计算,其实,如果真是计算一下,就会发现,错误还是蛮多的。或,只有在大概其的情况下,近似成立。
不是增加一个共识,就减少读者的问题。而是,你必须把问题解释清楚。没有方程式,你能看到一元3次方程的解吗?如果有此特异功能,那么你可以
都知道的矛盾就是,SPICE不就是在计算吗?你们中国人想偷工减料到,完全指望SPICE过日子吗?
正对下怀!模拟电路,除非,你有真正的足够经言,一个电路,一看就看到了结果,那么这是需要相当积累的。如果可以不算模拟电路。那么连中国人
梅增加一个共识,就少很多读者。这对于中国人,本来就不懂装懂,还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不求上进,投机取巧,投机倒把的人来说,整队吓坏啊!
嗯哼!好像是外国人说的。看来,模拟电路,的确是全世界都没有几个真懂的。好像是与葛雷类似的一个美国模拟电路作者。貌似80年或之前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这里的公式,是只在这一章这一节用到还是在后面推其它公式时也会用到?

我的观点是如果仅在这一章这一 ...

数学公式不是说越少越好,主要 数学所代表的物理观念要描述的清楚,光推导数学公式,物理观念阐述的含糊不清是国内教科书的一大特色。其实物理观念讲解清晰后,反而会让人认识到数学的优雅之美。
反过来说,很多读者看到各类工程书籍中的繁琐数学也就吓到了,但其实很多繁琐的数学背后蕴含的是不是太复杂的物理观念,可是读者也就只想着记公式,没有思考背后的思想观念。。。。
我觉得这些是作者和读者都需要注意的。

如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合格人才的成长之路!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如果一个电路好使,你肯定也是不问为什么的。但出现问题,你就必须问为什么了!
而作弊。
换一种教学方法。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推到计算,肯定能够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这是真正的人才。而不是为了一正毫无意义的毕业废纸。
国产教科书受害者的,典型症状就是,被填鸭。提不出问题,却要把正确答案,奉送给你。当然。在中国,这是要钱的。而且,叫兽们,只为钱干活

网友J:
引用 网友G:
@gaoyiyiyi 请问哈佛那本电子书全名叫什么呀?我想去买来看看

这本书明明是写的泛而不深吧,连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汇编,高频都有提及蜻蜓点水,和手册差不多。。。。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里的公式,是只在这一章这一节用到还是在后面推其它公式时也会用到?

我的观点是如果仅在这一章这一 ...

作者这句话是对的,但若理解成没有一个公式,就是最好,就成误解了。
适量的,尽可能少的,避免复杂数学知识推到的,一定数量的公式,是必须的。
我们平时在本论坛抵制的是,盲目夸张且矫情的乱套公式行为,并没有抵制数学公式本身。

几乎一个公式不用的失败尝试,由江苏XX的胡X示范过了,工程师速成系列。

是罪魁祸首!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你能玩游戏过关,打到最后,也就能够真实的学会专业课程,而真正地毕业! 但在中国,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做到。叫兽们成为敛财工具
但却没有一个人,用玩游戏的方法,来学习专业知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合格的专业人士,令学生入门。其他和玩游戏并没有区别。
提不出问题,就提供正确答案,那是填鸭,而不是学习。学习一定要自主。就像玩游戏过关一样。中国人人都回玩游戏,并沉迷于游戏。
公式的意义,在于,你是同行的专业人士,你能看懂。而不必亲自去计算。但现在的问题是,你提不出问题,何来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者这句话是对的,但若理解成没有一个公式,就是最好,就成误解了。
适量的,尽可能少的,避免复杂数学 ...

手机版,只能说“赞一个“

你这马匹,都排到,吕提子上了!谢谢大家!信不喜油腻!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本书明明是写的泛而不深吧,连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汇编,高频都有提及蜻蜓点水,和手册差不多。。。。 ...

引用你在20楼的发言:数学公式不是说越少越好,主要 数学所代表的物理观念要描述的清楚,光推导数学公式,物理观念阐述的含糊不清是国内教科书的一大特色。其实物理观念讲解清晰后,反而会让人认识到数学的优雅之美。
反过来说,很多读者看到各类工程书籍中的繁琐数学也就吓到了,但其实很多繁琐的数学背后蕴含的是不是太复杂的物理观念,可是读者也就只想着记公式,没有思考背后的思想观念。。。。
我觉得这些是作者和读者都需要注意的。

我觉得你这段话说的非常好,我觉得那本电子学的优势就在于对物理观念清晰的讲解。当然,浅是肯定的,比较涉及了那么多东西,浅浅的一讲已经那么厚了。

所以我才希望楼主能发扬这种风格,在对物理观念,对电路原理清晰的讲解后,配合少量必要的数学公式。然后再在模拟领域讲深入一些,这样的话就是神书了。

国内那种啰里啰嗦堆堆公式的教科书简直就是垃圾。

妄图写模拟电路的,都是因为模拟电路,众所周知的,没有几个人真懂。所以,就出现了X7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胆大妄为者。
因为你们是被填鸭出来的。没有一个设计者,写书,也就没有一个设计,能够被人们珍视了解。虽然你可以COPY。
你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京城电路的真实历史。所以,你们也无法真正看懂电路。设计者是很了不起的。但你们不会有这样的体会。
成景润是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但这同样在如今是不可能的!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这还是有癔病患者的,所谓书呆子们的做法。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不懂,而又要死乞白赖地计算。当然了,在中国,其实没有这样的傻瓜。
国内的推导计算。可能有历史原因。因为无法看懂西方电路。特别是模拟继承电路。所以,只能依靠电路原理课程的方法,计算电路了。但这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本书明明是写的泛而不深吧,连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汇编,高频都有提及蜻蜓点水,和手册差不多。。。。 ...

是的,1100多页的书,涵盖了4.5个学科,平均每科才讲了2.300页,能期望讲多深?

实际上,很多人没好意思讲出来的是:哈佛大学这个关键词,这个词,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蛮高,中文翻译者深知国人心理,在书的醒目位置反复强调这个。
同样的内容,倘若作者是无名院校的无名作者所写,这本书的反响可能大不相同了。

所以国内盛行请名师作续或审稿。

你调树坑了?你要孔夫子搬家,竟是输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引用你在20楼的发言:数学公式不是说越少越好,主要 数学所代表的物理观念要描述的清楚,光推导数学公式 ...

恩,数学要能解决问题而存在,同时也应该复杂问题简单化。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1100多页的书,涵盖了4.5个学科,平均每科才讲了2.300页,能期望讲多深?

实际上,很多人没好意 ...

不过,可能要是读者是哈佛的学生又另当别论吧,哈哈;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年头,不评职称,不报项目的,谁去搞书?
稿酬低不说,电子扫描版可以随意免费下载。
目的有二:1.纯属 ...

我猜测您是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58研究所工作的。

那么55所嫩?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本书明明是写的泛而不深吧,连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汇编,高频都有提及蜻蜓点水,和手册差不多。。。。 ...

你看的是吴利民翻译的吗?今天看了下,感觉还是大学的模电书讲得详细。但这本书看讲电路的角度也挺特别的 。。。

网友G:
引用 网友G:
@gaoyiyiyi 请问哈佛那本电子书全名叫什么呀?我想去买来看看

@gaoyiyiyi好的,谢谢。英文的就算了,英文水平不行。哪几章翻译的不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您是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58研究所工作的。

xukun是北航教授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gaoyiyiyi好的,谢谢。英文的就算了,英文水平不行。哪几章翻译的不行啊? ...

我买的中文书,看的时候有些部分实在看不懂啥意思,就去下了英文版的PDF,对照着看,一下就理顺了。

要说翻译的最差的,就是吴利民自己翻的第二章。

网友C:
不是本大师纠正什么。而是,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如果是错误的,那么本大师也不会说是对的。这是中国人的做法,指鹿为马。
作出电路的反馈框图。如果做不出来,至少你要定性地知道,这个电路时负反馈。这是可以判断的。
国外的这个定义,不能说是外行,但这么说,太容易误导中国人了。本来中国人,就概念不清,被国产教科书欺骗的。
所谓的瞬时极性法,恐怕只有这个方法的发明者,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让中国的学生依葫芦画瓢,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此培养出来的,除非能够有自己的认知。否则,永远都是教科书的受害者。教科书的目的,是指一条明路,但路还要学生自己去走。填鸭式的教育,不是别有用心人的阴谋在过去。就是敛财者的,疯狂敛财。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只有在反馈框图的,那个加减符号里体现。如果输入与反馈是,相减,就是负反馈。相加就是正反馈。这些专业领域的工作者。都能在实践中,有正确认知。教科书的问题,就是,你不画出反馈框图,你就没有资格谈论负反馈。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1
对于负反馈。简单地说,这是本大师的说法,或专利技术。早已与中国人,在论坛里讲解过了。如果输入和反馈的结果是令输出及不能增大也不能减小就是负反馈。还有无反馈的情况。其余就是正反馈了。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对于三极管。反馈仅仅局限在Vbe,和Ib。如果开环放大倍数足够大,你首先需要画出反馈框图。但很难。因为增益很大。那么就可以看作虚断和许短。这是本大师的说法。也是唯一正确的说法。同时也是,全世界都没有与本大师有此共同语言的说法。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以上是stlboost 在12楼的点评,被分为十几行,我把它们按正常顺序排列出来。
.
“反馈仅仅局限在Vbe,和Ib”
                  用Vbe判断反馈极性有定义吗?
如果两个定义得出不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必然是错的。现有的错误就出现在以Vbe判断反馈极性上,不能自圆其说,这在以前已经有过鉴别。不信的话,任何人可以举例跟我辩论。也欢迎指出我引用定义的“错误”。
.
我在12楼引用的定义是根据反馈的结果来判断反馈极性的,该定义不需要画出反馈框图。能不能画出反馈框图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并不影响反馈的结果;框图的正确与否,从是否与定义相吻合可以看出来。
希望看到有技术含量的讨论。

就是个复杂的方程。绝大多数反馈电路,开环放大倍数都不小,所以可以看作虚短虚断。运放时这样做的,但没有人,像本大师这样知道这个道理。
那么。射级跟随器,肯定是负反馈。这个利用虚短虚断,就可以画出反馈框图。开环放大倍数不算大,但也可以虚短虚断。否则。
对牛弹琴!

网友B:
大shi就连学生们常说的“电压并联负反馈”都搞不明白,其言其论也值得你去关注?
回头有机会讨论一下“通过自行定义来偷换概念”,从而引导反馈大混乱

那么,你来说说,电压兵力负反馈。只要,你敢说,本大师,就可以对你进行批评和指正。信不喜油腻!谢谢大家!

网友F:
先借引一下,这应该是经典
If the feedback tends to in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 it is called positive feedback. If it tends to decrease the input amplitude, it is called negative feedback.

关于“射极跟随器”的反馈

有一个说法
输入:基极对地的电压ub.
输入幅度: |ub|。这是合成电压幅度,是入反射分量的合成;也可以被视为是输入端上输入阻抗和源内阻对电压源(信号源)的分压。
.
根据这个定义去判断射极跟随器的反馈极性,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背离此定义的结论,无论多么主流,都是混乱、错误的。
.
进一步思考:
没有源内阻的模型,反馈引起的输入幅度有变化吗?没有源内阻的分析模型正确吗?

对比有另一个说法
反馈仅仅局限在Vbe,和Ib

先别管其具体的措辞如何,也别管是谁说的。如果仅对其基本意思,如何评价?

说道现实世界,没有负反馈,是说,如果列方程,那么你得不到,负反馈框图,只有近似处理,例如虚断和虚短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反馈框图。
增益足够大,就像运放和近似。Vbe就是,虚短,Ib就是虚断。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本大师这里要说的,就是精髓了。无论你们理解与否,这都是事实。模拟电路,晶体管的反馈,都是和三极管一样的,Vbe和Ib。
谈到三极管的电压并联负反馈,就更没人敢进行,更加精确的计算。就像教科书里计算共射放大电路一样的。只能虚短和虚断。但这也仅是本大师说法
处理。还没人敢计算射级跟随器的电路方程。即使计算,也得不到,运放一样的,反馈框图。只能虚短和虚断,而这时个近似处理。
如果说,现实世界,没有人们人们教科书理论化的,负反馈,你相信否?至少,模拟电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所谓负反馈,不过就是个近似

网友B:
老抽坐怀不乱立此为证

关于反馈的问题。你肯定是外行。你不会否认吧?要不你也说说? 不要总是酸溜溜的。由本事,你也谈谈反馈。可否?否则,你还真没有发言权的。

网友B:
大shi,你弄懂电压并联负反馈了?2003和2030你分清了?拨乱反正你不干了?
你管我内行外行干嘛,起码这3点还不含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先借引一下,这应该是经典

路过兄一个问题,把“正式宣布退出所有中国论坛”的“本真大师”召回来了。

网友F:
其实

那大师

也蛮可怜的。

受西方

帝国主义滴

毒害太深。

被那

并-并

串-并

并-串

串-串

毒害了。

不过

说回来

那也是

我们滴

道教。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看来,“梨花体”要火!

网友F:
此外,

此次路过滴

目的

进一步证明:

半斤

不小于

八两;

八两

也就是

半斤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尼玛真累,

不过挺爽。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这个酱油打得……

网友B:
我*,又疯了一个

坐而论道之余,轻松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外,

此次路过滴

老抽还玩不玩啊,就是那个关于失调帖子里所说的"单挑"一事?

找个裁判,赌注是1万到5万之间,全程公开,力求公平公正。

网友C:
首先,辩方应该给出不同的定义,先不用涉及判断的结果。我已经给出了我认为正确的定义。我还不知道另一方对Vbe判别的定义。如果连定义都给不出,那问题就大了。

网友K:
别说,太湿虽然有些小错误(例如图a中VT1无偏置,根本不工作),至少反馈类型都是判断正确了。

还真别说,在本大师的教导下,mangay还真有进步,居然也逐渐立即偏执的作用了。你还不赶紧,谢谢本大师,你还在等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别说,太湿虽然有些小错误(例如图a中VT1无偏置,根本不工作),至少反馈类型都是判断正确了。 ...

大shi对负反馈不是故弄玄虚型,这与那些语出惊人型是不同的

但是同属浮躁型,或异想拨乱反正或梦寐推翻经典

技术策略要点都盯在“信号源内阻”

那大shi(windh1)当年风采甚嚣以下可见一斑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16068&pid=2978168&fromuid=471730

kao,这还真墓有你说话的份!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这是本大师12年写的。

用于帮助不懂反馈到。

大shi啊,是剽窃的吧?
如果12年前你真知道“电压并联负反馈”,今天怎么能说出“电压反馈必串联”这种外行话那?

还是哪儿来哪儿回,重修吧大shi!笨点儿不要紧,来得及

你这菜鸟,连mahgay在本大师的教导下,都有所醒悟,你还是执迷不悟。如何对得起,本大师的,谆谆教导?你还是闭门思过去吧!

网友F:
其实,所谓的反馈“四组态”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一般可能是偏向于某一“极端”。当然也有居中难辨的,不过通常按“主流”分析还是可以粗略归类。

先明确上述几个反馈的类型:

一)射随器

  那是电压串联负反馈无疑。

二)大师图a

  没错,那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三)大师图b

  那是电流并联负反馈,说“电压并联负反馈”不妥。

点评:

其实,关于那些组态分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相关教科书都有明确的说法,虽然其术语不一定一致但意义相同。这些划分基本都是基于“裸”单反馈环而定的,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形,一般情况可以看“主流”且向其靠拢。

关于“源内阻”,输入并联反馈必须有此。理想其实就是两个“电流源”的叠加。

书中的内容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自己去看就行了。有意思的是,这里各位的评述(点评),可以反映其“归属”。

本大师的说法,绝对不会错的。即使国产教科书,mangay给出的,也足够证明本大师的说明。只是,它们还认识不到本大师的高度而已。1
而反馈形式,为串联。电流串联负反馈,是想得到一个电流元,反馈形式为串联。
电压串联负反馈,肯定是要设计一个电压元。那么如果表示,你要设计电压元?电压串联负反馈,就是说,这里的电压,就是想得到电压元
看来,你们还是没有接受本大师的说明。设计一个电路,你总要知道,你要干什么吧?设计一个电压元,和电流元,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所谓的反馈“四组态”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一般可能是偏向于某一“极端”。当然也有居中难辨的,不 ...

你听谁说/看哪本书讲 是基于裸单环而定的???
言外之意,多环情形下,这些判定方法失效?

还是先对前面那个“xukun977 对牛弹琴!”解释一下再说....

网友C:
既然这么多人持同一看法,想必是有“根据Vbe判定反馈极性”的定义了。谁能阐述一下此定义?

楼主:
不是定义,而是首先明确要研究的变量是什么,然后才能有目的地讨论正负反馈。
教材中的说法,会让人误解:不但只研究"裸单环"(今天才听说这个新名词,某大师喜欢创造),反馈还特定针对Vin到Vout。实际应用范围比这个广的多。
实用电路中,仅仅只有单环的,比较少见。即便对于线性放大器之类的电路,一般正负反馈都不能少,尽管许多人意识里很讨厌,反感正反馈。
即便对于最简单的差分+CS结构放大器,其中反馈环多达4--6个,有几个是隐蔽的。

网友F:
纠正一个任意发挥的胡乱理解:

引我前面那段
其实,关于那些组态分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相关教科书都有明确的说法,虽然其术语不一定一致但意义相同。这些划分基本都是基于“裸”单反馈环而定的,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形,一般情况可以看“主流”且向其靠拢。

其意思明显是说,当前的教材(含国内和国外)几乎都是基于“‘裸’单反馈环”分类,但实际情况远比此复杂。

特作此补充解释。

其实,语文及格的应该都能理解!

pjy
采用极端的分析方法比较容易将某个问题说透彻,教学中经常用,但是实际中会考虑方方面面因素,方案趋于中庸。个人觉得这就是模电之道。

楼主:
哪个地球人能帮大伙解释解释"裸单反馈环"是什么意思的??俺见识短,闻所未闻!

照俺这语文不及格的人猜,裸-不穿衣服,单反馈环--只有1个反馈环。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俺就不知道何意了。

按你单个解析,组合:归真之环。怎么样,有点文化吧

网友C:
首先要说明的是,两种判别定义都是“现有理论”的,以下简称以Ub为判据的为第一定义,以Vbe为判据的为第二定义。
第一定义的反馈极性判断是稳态量的动态判断,即在第一个稳态状态下改变反馈深度得到第二个稳态量,将此两个稳态量进行比较,得出反馈极性的判断。
第二定义是“瞬态”判断,不具可操作性。
定义的合理性需经得起各种检验,例如黑箱电路的检验。第一定义根据端口量判断整体电路的反馈方式;而第二定义因无法得到内部电路的参数、状态而不具普遍性。
    电路的反馈可以是混合式的,但是最终反馈极性只有一个。只有第一定义可以保证可以判断。
.
    下面给出一组仿真。

上图是电路反馈极性的仿真。
仿真测试CCCECB组态电路的端口阻抗,通过增加反馈深度观察反馈极性。增加反馈深度的途径:CC电路增大RecCE电路减小RfeCB电路减小Rfb。各电阻的最后一个字母表示各自的组态。
    仿真曲线是各端口阻抗的变化,通过端口阻抗的变化可以间接反映输入端口信号幅度的变化。各虚线是没有增加反馈深度时的曲线,各实线是增加反馈深度后的曲线。
左上图是CC电路的仿真,左下图是CE电路的仿真,右上图是CB电路的仿真。
CE是负反馈、CB是正反馈,这是没有争议的。CC的仿真结果同CB,是正反馈的结果。
.
    先说这些。继续等待第二定义的描述。
红字是修改内容)

理论上的正弦波振荡,现实不可能存在,因为器件精度无法匹配。但相位不变,可以得到保证,余下的就是,稳定幅度问题了。
对于运放电路,大部分,是需要输出稳定的。所以,不能震荡。在BODE图上,开环特性,要保证,有足够的相位裕量。
因为电源电压的限制,而出现了等幅度振荡,表现形式和自激类似,但其实并没有自己振荡。
但一定要保证输出与输入同相位。国产,自激振荡的说法,是错误的。自激振荡,只能是正弦波振荡。运放电路的振荡,其实是发散振荡。
那么,正弦波振荡,又是怎么回事呢?现实的正弦波振荡,其实为正反馈的发散振荡,因为电源电压限制或使用负反馈,而稳定幅度。
所谓频率补偿的方法,就是令电路,一般是相位滞后补偿,带宽越大,相位裕量越小,很难用超前补偿,是因为分布参数在高频表现明显。
通常的反馈电路,因为增益大,例如运放,那么稳定的带宽,就不可能很大。分布参数的变化,会导致,稳定,不稳定和正弦振荡。
用伯特图说,纯正反馈,带宽很小,就已经在增益为1的时候,相位大于180度了。这就是说在相位180度的时候,增益是大于1的正反馈。
那么,对于负反馈电路,分布参数的变化,而导致,稳定,临界正弦波振荡,和正反馈的发散振荡。
就是说,这样的电路,是100%分析纯的正反馈。这是瞬时极性法,判断出来的结果。

网友B:
再弄下去还会用端口仿真去证明欧姆克希荷夫诺顿了,嫩不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弄下去还会用端口仿真去证明欧姆克希荷夫诺顿了,嫩不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啊 ...

没有技术含量的叽歪。
花点气力分析不同意的问题在哪。

网友B:
一天到晚就会端口阻抗去反证基本原理,这就是问题,都不用花力气
不过是个工程软件仿真参数,能去证明电路原理吗,天高地厚

处处违背基本原理的伪科学,也能成技术含量?也就梦中圆梦
你不会以为无人反驳就成真理了吧
34楼已回复了,另贴

你这些也叫反驳、有技术含量?学风不正,屡教不改。

网友B:
楼主,要否合作,对现有理论的修正
建议第*章加入“射随器实为正反馈“一节
希望嶒添“线振新理析“一章
你有何要求,没要求也该有看法,至少也有个态度

网友C:
stlboost: 所谓的瞬时极性法,应用的是低频稳定的电路。例如射级跟随器,开环带宽,因为分布效应很小,而在很大频率范围内稳定。 发表于 2014-5-24 18:52

    先对stlboost说一声:点评不适于过长,那样与人不便。
.
对于所述的瞬时极性法,故事并不完整。完整的还应该包括,例如“输入端信号Ub上升”的输入端状态。输入端状态被Vbe判别法遗漏了。补充信息后可以有不同的联想。
正反馈电路的带宽、稳定性并不是这里讨论的内容,而且,正反馈的效果也并不是“洪水猛兽”。
    正反馈条件是有范围的,并不要求相位严格=0360度,如同负反馈并不要求相位严格=180度一样。
.
还有要注意的有,“增加输入”指的是提高信号源的电压源幅度;“输入端”是电路与信号源输出联接的端口(与源内阻联接的端口),这对任何组态电路都适用。在加大反馈深度下,输入端口的幅度可以降低(负反馈),其结果是输入阻抗与源内阻对电压源幅度的分压。
.
    至今没人给出第二定义(Vbe)的描述。只要该定义例子的结果与第一定义的不同,我相信我就可以指出其不合理之处。

这些电路,都是很复杂的方程组,如何定性分析?那么,顺势极性法,就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懂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学生是无法理解
这就不是本大师的问题了。X7,L6,mayz,bug等一伙,伙同不良斑竹,恶意删除本大师帖子。所以,不得已而为之,只能点评了。

网友C:
关于59楼提的“合作”问题,我的想法如下,
1. “射随器反馈极性”的内容较少,作者自己组织内容就行了。
2. “振荡器线性原理”内容丰富,结合实验、仿真设计、实例验证,内容可以非常生动。可以组织学生参予、开论文课题;如有软件写作能力,可以循序渐进地开发通用仿真软件。“通用”指,该软件可以进行正负阻领域放大器和振荡器的线性仿真。新振荡器线性仿真,其灵活性和适用性将优于现有软件的,对各类振荡器线性仿真的灵活性可以与放大器的线性仿真相比拟。

如果需要我的配合,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说明的是,两种判别定义都是“现有理论”的,以下简称以Ub为判据的为第一定义,以Vbe为判据的为第二 ...

这个问题,仍旧没脱离我以前所说的"负阻"范畴,三极管基极接地,不管是从发射机,还是集电极看进去,都能看到负阻。
你说的正反馈,其实就是负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仍旧没脱离我以前所说的"负阻"范畴,三极管基极接地,不管是从发射机,还是集电极看进去,都 ...

这里有一个“度”、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正反馈不一定都出现负阻,正反馈到达一定深度后会出现负阻。以“变化趋势是否与负阻电路的相同”为判据,就可以判断某反馈的极性。
仍以CC振荡器输入端口产生负阻的过程为例,说明从变化趋势判断反馈的极性。当调整端口电容(C1, C2),|S11|会在无穷阻抗区域附近增长,直至从无源阻抗区(即单位圆内)越过单位圆进入负阻区。增加Re的效果与产生负阻的趋势相同,由此旁证了“射随器是正反馈”的结论。如果射随器是负反馈,变化趋势应该是相反的。

网友C:
模拟电路的特点是电量变化连续。有深度的写作内容,会体现在对过渡区特性连续的理解上,例如体现在:对振荡的欠阻尼-无阻尼-负阻尼振荡连续特性的理解上,对电路正、负阻过渡区间连续特性的理解上,对反馈深度连续特性的理解上,等等。“过渡”区间特性容易存在空白,但同时也是空白被填补的区间。
.
下面接62楼给出一个仿真说明。
这是CC振荡器有源电路部分的交流仿真,用以说明射随器的正反馈极性。为逼真起见,在原理图中,特地固定直流偏置电阻Re(220)和负载电阻RL(50),再并联Rec作为改变反馈深度的元件。各图曲线是有源电路输入端口的阻抗,分别以反射系数在阻抗圆图(右图)和实、虚部阻抗在直角坐标图(左上图)中显示出来。
当调节端口电容C1C2时,端口阻抗会连续向负阻方向变化,并会在部分频段出现负阻。但是为了体现反馈电阻产生的反馈极性,本仿真只将C1C2调节到产生负阻的临界区,见各虚线曲线;然后单独增大Rec,即增大反馈深度。
单独增大Rec的结果见实线:输入阻抗在部分频率上出现了负阻。出现负阻的标志在阻抗圆图上是:曲线在单位圆外|S11|>1(熟悉阻抗圆图的人都会知道“反射系数的增加与阻抗实部减小的关系”;与|S11|=1对应的是阻抗实部=0)。也就是说,负阻的产生是|S11|连续增大且>1的结果。
由左上图可见,在单独增大Rec下,低频端实部增加,高频端实部由>0连续地减小为<0。加大反馈深度出现负阻,说明反馈是正反馈;其正反馈导致的低频端阻抗实部增加,是因为C1C2的作用还不足以将实部阻抗调至减小的区间。此低频端特性会一直保持到更低的频段,即保持到C1C2作用趋于消失的频段。也就是说,此电路低频端的反馈极性特性更接近于射随器的反馈极性特性。
下图是没有C1C2的同样参数仿真下射随器的表现,实线是增加反馈深度的结果。该仿真证实了上面的说明。
另外,“增加反馈深度”的潜台词是:反馈深度变化前后的反馈极性是相同的。
综上可见,射随器的反馈极性是正反馈。
.
用实际电路验证上述仿真结果并不困难,可以由学生来完成,各种数据、图表等也可以准备得更完善。
.
综上还可以看出,正反馈电路不一定产生负阻,正反馈电路照样可以是稳定的(包括输入阻抗实部为负阻的电路,见“了解负阻”一文的相应实验结果)。

网友M:
。。且看且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