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路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加入一个470PF电容?

楼主:
大神们,
  如题所示:差分放大电路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加入一个470PF电容,有什么用处呢? 差分放大36倍。
    个人分析如下:
         看了下OP的资料,单位增益稳定。那这个电容对于相位稳定似乎没有意义。。。
        看不出作者加这个电容的用途?请大神指点,多谢啊!

网友A(2014-05-20):
加一个电容有坏处的,对OP有选择性,不是全部的OP可以这样用的,

楼主(点评):
从反馈特性来看,加大了噪声增益。大侠的坏处是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电容有坏处的,对OP有选择性,不是全部的OP可以这样用的,

加大了相位迟后,降低了相位裕度。

网友B:
1 你确定这个能叫差分?一端都到地了……
2 直流差分放大里面,耦合进去的差模干扰被拉成共模,利用共模抑制比去掉干扰,尤其是RS特性会提升,这么大的电容,估计用在FCC上,CE应该到几十个甚至十几个pF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确定这个能叫差分?一端都到地了……
2 直流差分放大里面,耦合进去的差模干扰被拉成共模,利用共模抑 ...

1,不同地线间存在小的电位差,属于遥感差分结构。
2,差分不分直流和交流,在有效频段内都有差分作用。差摸干扰拉成共模干扰。。。。后面这一段没有看明白你的意思。在这个OP结构里为差分放大,对输入信号处理,没怎么看出哪里有干扰。。。。。

楼主:
自己顶下,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C:
C39,470pF电容为自举电容。提高输入阻抗,增加放大能力。但有副作用。有可能导致放大器自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不同地线间存在小的电位差,属于遥感差分结构。
2,差分不分直流和交流,在有效频段内都有差分作用。差 ...

比如你要求两个直流缓变信号差分,其中一路由于耦合进大量高频干扰,需要去除,这个时候上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39,470pF电容为自举电容。提高输入阻抗,增加放大能力。但有副作用。有可能导致放大器自激。 ...

多谢,
  从直流放大倍数或者某频段的放大倍数而言,C39没有增大放大倍数。
  从反馈角度而言,C39引入了正反馈,频率越高引入的正反馈越深,从而加速响应。。。。。????
  大侠能否就自举描叙下,经常听到自举这个概念,没仔细去分析过,这里面是如何自举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从直流放大倍数或者某频段的放大倍数而言,C39没有增大放大倍数。
  从反馈角度而言,C39引入了 ...

自举就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