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全波整流

楼主:
图中是一个整流器,中间两脚引出两根红色的导线,1脚和4脚接一个负载电阻。我从两根红线输入正弦波,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信号,发现正弦波的负电压那部分都变成直流了(而不是负电压向上翻转),而我想让负电压向上翻转,类似于正弦函数取绝对值的波形,也就是让它全波整流。那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2014-05-20):
要么是坏了吧,

网友B:
拿块万用表量量即可知。
多半是四个二极管断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块万用表量量即可知。
多半是四个二极管断了一个。

没有吧,我用万用表测了,整流器是好的。那是什么原因呢?那又请问那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把正弦波的负电压翻转上去呢,并且波形尽可能小的失真呢!!

网友C:
用运放做精密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