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 Execution failure in flash loader

楼主(2014-05-20):
锁死了吗? 不能烧录,也不能擦除。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否详细的叙述一下问题出现的过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否详细的叙述一下问题出现的过程呢?

用板载仿真器烧录 一段启动代码, 里边加了个printf就成这样了。
不过换个J-LINK就能擦除了。

网友B:
启动过程中,没有为UART配置时钟及UART初始化操作,加printf函数会出错的。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有时候能下载有时候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有时候能下载有时候不能。。。

有时行 有时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时行 有时不行?

下载器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器坏了

找到了问题就好:D
下次如果遇到问题建议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具体描述一下自己遇到的情况、使用的芯片器件型号等,以便大家更容易帮助到你。

网友E(2014-12-24):
我也出现同样的错误,手上没有Jlink,用的是板上的usb调试功能,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F(2016-12-18):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有时候能下载有时候不能。。。

我也是
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
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不过JLINK没坏,有时候还是能够烧录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