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32定时器的预分频和采样分频

楼主(2014-05-20):
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8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6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请问最后一行配置的采样分频什么意思?

楼主: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初学32

网友A:
产生定时器时对系统时钟的分频因子。此句中是1分频,就是不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定时器时对系统时钟的分频因子。此句中是1分频,就是不分频。

你说的产生定时器对系统时钟分频的分频因子,这里所说的系统时钟是最终进入定时器的时钟,还是整个系统的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产生定时器对系统时钟分频的分频因子,这里所说的系统时钟是最终进入定时器的时钟,还是整个系统的 ...

请查阅 用户手册的时钟相关图片.有比较详细的时钟树.
对于初学者,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查阅 用户手册的时钟相关图片.有比较详细的时钟树.
对于初学者,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

我看了,好像是为了前面的滤波器配置采样频率,应该是这样的吧,就是通过输入定时器的时钟去配置和定时器相关的前端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好像是为了前面的滤波器配置采样频率,应该是这样的吧,就是通过输入定时器的时钟去配置和定时器 ...

不是吧.
应该是分频器吧.将输入时钟分频后作为定时器参考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应该是分频器吧.将输入时钟分频后作为定时器参考时钟

你看看这上面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产生定时器时对系统时钟的分频因子。此句中是1分频,就是不分频。

不是对系统时钟的分频哦~~~;P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上面说的

你贴的图里,对寄存器这一位的描述已经很清楚了,是对来自ETR和TIx这几路外部信号作为counter时钟时的分频。

即下图中的(3)和(4)通道上的分频因子。这两个标号都是来自芯片外部的信号作为counter计数器的时钟源。

网友C:
这个图传了不止一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上面说的

我给你确认了.
你了文档范围内搜DTS关键字.有的地方用t有的地方用f,
这个详细连接在框图里没有体现.
输入滤波.输出死区等采用了这个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传了不止一次了。。。

thank you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确认了.
你了文档范围内搜DTS关键字.有的地方用t有的地方用f,
这个详细连接在框图里没有体现.

ok  谢谢

网友D:
楼主的头像选的很很很好。。。:lol

楼主(2015-01-25):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传了不止一次了。。。

你发的这个截图的文档能不能分享一下,香水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