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GPIO12~GPIO17这六个触发区输入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4-05-20):
(无正文)

网友A:
28335 CAN的复用GPIO口的设置,这一点28335和2812的是有区别的,2812的CAN口对应的IO是固定的,而28335确实不确定的,像A口就有(GPIO30,GPIO31)和(GPIO18,GPIO19)两种选择,B口有(GPIO8,GPIO10)、(GPIO12,GPIO13)、(GPIO16、GPIO17)和(GPIO20、GPIO21)。这里IO复用CAN使能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一定和板子上的接口对应上,TI给的CAN例程中已经完整的列出这些管脚的初始化,屏蔽掉不用的管脚就是了

网友B:
先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C:
这些也都好好的看看datasheet的,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