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微电流放大电路求解析,如何求放大倍数,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0):
这种是I-V转换,没有倍数的概念,一般以比如每微安产生多少V来衡量。
这个电路 3.9到8.9V/uA。

网友B:
如果没有C5,2L所言是对的。

但加C5,就复杂了。

lz确信图没有问题吗?就是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C5,2L所言是对的。

但加C5,就复杂了。

没问题啊,我用的这个微电流传感器的手册,荐电路就是这个,我查了一下,网上也有类似的电路,还有,请问,前端的这个管子什么作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C5,2L所言是对的。

但加C5,就复杂了。

他的R2,U2好像多余的。Q1也看不出在什么情况下起什么作用。
C5感觉也没什么意义,如果是荷敏放大器,这个容值也太大了,漏电也比较大。

网友B:
前端管子应当是保护作用,保护运放。
U2是为前面传感器提供偏置。

测微弱电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电阻做I/V转换,后面直接AD。
一种是电容积分,然后测量电压变化,根据电容公式解算电流。但必须给电容提供放电、复位通道。
lz的图,把两种方法的电路揉在一起,又不完全合理。

抛开这个图吧。
你在本论坛搜一下,关键字:pA,超微弱,微弱电流,等。
有一篇很经典的**,详细讲原理、工艺,甚至有具体电路。

ps:
U2的作用,我上面说得不太妥当。
应当是这样:
运放用的是单电源,
所以,U2是给运放提供静态工作点,以离开零点。

网友C:
U2的阴极和地接到一起了。Q1控制端都接成固定电压,要说是保护,有点勉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2的阴极和地接到一起了。Q1控制端都接成固定电压,要说是保护,有点勉强。。。 ...

不是地。一个GND,另一个是VG,没有连接到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端管子应当是保护作用,保护运放。
U2是为前面传感器提供偏置。

也许信号是低频甚至是直流,C5只是相位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2的阴极和地接到一起了。Q1控制端都接成固定电压,要说是保护,有点勉强。。。 ...

注意图中有两个地符号,VG应当是外壳、屏蔽之类,我认为不能算“地线”。

Q1的用法,给你传一篇**,就是在弱电流中做保护用,但难以明白道理。
我查过**中那个管子的手册,找不到曲线,但明白无误是做保护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许信号是低频甚至是直流,C5只是相位补偿?

我觉得不是相位补偿。

弱电流,4.7微法,这时间常数,反而破坏信号了。

很难解释,需要更多的资料。

网友B:
刚才发现,U2的作用,我上面说得不太妥当。

应当是这样:
运放用的是单电源,
所以,U2是给运放提供静态工作点,以离开零点。

网友E:
电路参考:印象中,就是前面的 Lymex大神发的;

1、这就普通的IV转换电路,输出=IV转换电阻2端电压+参考电压;
     接个参考电压,因为运放接的单电源,不接个参考电压,运放的输出0点是比较差的;
2、JFET的作用,就是保护,如前面所说,实际使用很多加的二极管(2个反向二极管并联);
     由于虚短虚断的关系,S、D脚的电压差为0,流过JFET(接二极管也是一样的)的电流也为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前端管子应当是保护作用,保护运放。
U2是为前面传感器提供偏置。
但必须给电容提供放电、复位通道

Q1就是干这个地

网友G:
VG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Q1就是干这个地

Q1不会是放电用

1、谁来控制它?
2、放电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不会是放电用

1、谁来控制它?

甲醛传感器资料.rar (2.44 MB) 这是传感器的资料,请大家给看看,谢谢

网友C:
你给的资料里面有关于Q1的功能说明,它在传感器不使用时,克服失调电压,也就是说将传感器输入短路。
其他问题的如前面几位分析的。还有那个电容,真心觉得它的使用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