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X469的载波检测信号不对,为什么?

楼主(2014-05-20):
在使用CMX469时,发现接收FSK信号时,载波检测CDRXDATA的时序不符,一般落后2-3个时钟周期,调整输入FSK的幅度,200mv-700mv,将FSK的幅度调高发现CD高电平的时间有9-10TXsync的周期(FSK发一个字节,8位),FSK的幅度调低(>100mv),CD只有2-3TXSYNC周期。想了很多办法,载波检测CDRXDATA的时序总是不对,按理来说,只要工作在接收状态,CDRXDATA应该是芯片自动输出的,可是为啥会出现CD的时序不对的问题,请用过的人指教,拜求了。

蓝色的是RXDATA,绿色的是载波检测CD,红色的是后来添加的,接收的数据应该是0x55,即10101010(先发低位),从图形中可以看出CD的时序拖后了,用的是2400bpsCD的时间应该是8/2400= 3.33ms,可是实际上时间却是4.12ms,多了0.8ms,相当于21/2400的时间。

楼主:
实在不行,就在数据头发引导码,0x00 0xf0 ,判断连续收到4个1和4个0表示数据开始,这样是否可以避开载波检测滞后的问题,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是请各位大人求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