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可调电压电路图

楼主(2014-05-21):
输出7v  为什么不对呢,帮忙看看怎么能输出7v

另外::::ULN2003A ULN2003L有区别吗

网友A:
r70要接地,不是接输入上

网友B:
顶2楼,r70要接地的啊。你看清楚ds上得图。
我附件里用红色圈圈搞出来了。你看下。

网友C:
R70没有接地,C48没有接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70没有接地,C48没有接地。

正解

网友E:
R70可以是没看清楚,右侧电容负载没共地就是lz不对了

楼主:
ULN2003A ULN2003L有区别吗

网友F:
如楼上几位所说,图接错了

网友F:
这张图就看的很清楚了

游总很敬业啊。

网友G:
ULN2003A ULN2003L的区别就是封装不一样ULN2003A 是双列直插, ULN2003L为小外形封装 别的没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ULN2003A ULN2003L的区别就是封装不一样ULN2003A 是双列直插, ULN2003L为小外形封装 别的没区别了  ...

我怎么各有一个 都是贴片的 外观一样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各有一个 都是贴片的 外观一样呢

技术手册是这么说的,我没有全看  你可以全看一遍   这个芯片以前上学的时候用过  具体我也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