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变换电路中辅助电源绕组的电阻、电容该怎么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1):
可能主输出负载波动比较大,辅助输出额外加个小负载(R11)有助于稳定Vcc电压,对漏感造成的尖峰电压也有点改善吧,防止IC过压保护。
C13,C14电容的选择要根据IC的启动电流、工作电流以及启动电压和欠压保护工作点来计算容量,也要兼顾你要求的开机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