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中如何添加自定义控件

楼主(2014-05-21):
假如在Labview的簇结构中需要增加一个活多个元素,则每个子VI中簇结构必须重新构造 。类似于在c中的一个IO口,假如直接写为P1,则变个IO所有的地方重新修改,用define则解决这个问题。Labview中则使用自定义控件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方法1:文件->新建->其他文件->自定义控件

楼主:
方法二:放置一个控制在前面板,然后在其上点击右键选择高级->自定义,可以打开以此控件为基准的自定义控件,然后自定义控件,当然也可以将此控件删了,用右键选择其它的控件进行设置。

楼主:
在建立自定义控件时,需要在字体选择器左边那个控件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定义控件或者是严格自定义控件。

楼主:
下面讲讲几种不同类型的自定义控件间的区别
LabVIEW 的用户自定义控件包括了三种定义形式:打开一个 .ctl 文件,在他的控制类型下有三个选择 控件/自定义类型/严格自定义类型

楼主:
    控件【也叫无关联控件】是指这个控件与它的实例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例如,你制作了一个漂亮的按钮控件保存在 .ctl 文件中。需要用到它时,通过拖拽或打开这个 .ctl 文件就可以在 VI 中生成这个用户自定义控件的一个实例。这个实例一旦生成,就和原用户自定义控件无任何关联了。无论是你修改这个实例,还是修改原用户自定义控件,都不会对 另一方产生任何影响。

楼主:
    自定义类型控件是指实例控件与用户自定义控件的空间类型是相关联的。比如,你的用户自定义控件是一个数值型控件,那么它的所有实例控件也都是数值型的。如果我们在 .ctl 文件中把用户自定义控件的类型改为字符串,那么它已有的所有实例都将自动变成字符串类型。

楼主:
    有时候,只是类型相关联还不够。比如对于 Ring(Enum,Combo Box)这类的控件来说,如果在用户自定义控件中添加了一项内容(item),一般总是希望它所有的实例也同时添加这一选项。如果使用类型定义控件,因为 控件类型没变,还是 Ring,实例们是不会自动跟随更新的。这时就需要使用严格类型定义控件。选择严格类型定义后,不但实例与用户自定义控件的类型是相关联的,其他一些控件 属性,比如颜色等等,也是相关联的。

楼主:
    使用严格类型定义时有一点容易被误解:严格类型定义只是与实例控件相关联,由它生成的实例常量的属性是不与之关联的。实例常量是指通过拖拽或生成常量等方 法,在程序框图上生成的一个与 .ctl 文件相关联的常量。比如在 Ring 型用户自定义控件中添加了一项内容,相关的实例常量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很多人按常理想,认为常量也应当自动更新,但事实上不行。

网友A:
讲解的非常详细的

网友B:
讲解很详细,图文并茂的,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