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不同版本对不齐

楼主(2014-05-21):
我家里和办公室的两台电脑Keil版本不同,一个是4.42另一个是4.53,结果发现用一个版本编的用另一个版本打开时就不齐了,简直无法阅读。4.53里有两种对齐方式:Block和Smart,都试过,根本不行,谁有办法能让这两个版本兼容?

网友A:
这最基本的你都不知道

网友B:
我们的代码提交时要求使用空格。

网友C:
把那个“insert spaces for tabs”都勾上。。。。。。。

网友D:
都用空格,就能对齐了

网友A:
tab大小设定一致就可以了

一般是4或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