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一个简单的电源开关电路

楼主(2014-05-21):
有一个12V 1A的DC输入,12V 1A的DC输出,用一个GPIO口来控制其输出,GPIO高输出12V,GPIO低关断12V输出, 要求耗电低,成本低。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一个PMOS管、一个100k电阻、一个NMOS管,耗电极低。
也可以用一个PNP管、三个电阻、一个小功率NPN管,耗电也不大。

网友B:
恩,楼上的电路最简单;

网友B:
这是TI的高低边开关

实际上也就是楼上的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只是有一点不明白:二楼那个R1 100K的那个电阻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TI的高低边开关

实际上也就是楼上的电路

这个TI的器件的型号是什么?我去看看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只是有一点不明白:二楼那个R1 100K的那个电阻是有什么作用? ...

给Q2的栅极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E:
9014、9015组合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