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如何不带操作系统,实行多个任务呢!

楼主(2014-05-21):
我下面有LCD,串口实时通讯,按键,这个如何实时呢!尽量能多个任务干扰较小!

网友A:
非阻塞函数

网友B:
while(1)
{
   task1();
   task2();
   ...
}

任务必须尽快处理,如果处理时间较长(根据实时性需要定义),函数内部自己分片处理,必须尽快返回

网友C:
*用一个时钟中断(或者类似sys_tick),通过函数指针轮流执行不同TASK_fucntion,
*时间片用完后如何洗牌全看你的意图了,
*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在中断某个任务执行时候把它的执行环境做个保存,以便重新执行的时候还能恢复到原来的地方。
*如果再此基础上你利用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参与进来,你应该可以设计出一个抢占式的效果,以保证实时性任务的处理。

网友C:
这样看来关键两个地方是:
1.调度策略(如何洗牌)
2.保存任务断点(能正确恢复环境)

前者可以简单处理,轮流,没有优先级,这个最简单。
后者参照类似UCOS这样简单的小系统,看它如何保存堆栈。

这样一个多任务的环境就具备了。
其实算是一个简单内核了。
实现起来也未必麻烦。

网友D:
多核处理

网友C:
多核处理可以实现多任务,但是成本和复杂度增加了。
楼主的意图其实不需要真正的多任务完全可以的。
解决办法如下:
1.串口接收用中断,优先级最高,做一个接收缓冲区,收到数据后只管写入缓冲,不做任何处理,尽快从中断返回。
2.按键可以扫描也可以中断,优先级一定要低于串口。
3.显示部分放在中断外边,还有刚才讲到的接收到的数据的处理也放在中断外面(在中断外读接收缓冲区,并处理之)。

不知道这样讲楼主是否明白。

网友E:
在RTOS普遍使用的今天,用OS是上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看来关键两个地方是:
1.调度策略(如何洗牌)
2.保存任务断点(能正确恢复环境)

这个调度策略咋应用呢!能再详细说明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调度策略咋应用呢!能再详细说明下?

时间片轮转,但是你这个应用没必要这么麻烦,按照我7楼的建议完全可以了。你这个对并发性要求不高没有太多只能通过并发性的任务即可处理,实时性也没特别要求,串口接收用中断即可。

网友F:
前后台,和上系统一样的

网友G:
通LS,前后台,很简单;
首先你要从学校或书本上的"面向试题"模式跳出来;好像有一个帖子是说这个的
是在21,还是***哪里就不记得啦,
学会自己做个简易的框架,面向工程或实际问题,
人家说,第一步要学会释放CPU

网友H:
时间片 分时复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多核处理

这才是最佳答案。。。:lol

网友J:
打印机

每个字分解成若干行,
一排字同时开打,一次完成所有字的一行。

流水线,也是这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片轮转,但是你这个应用没必要这么麻烦,按照我7楼的建议完全可以了。你这个对并发性要求不高没有太 ...

你的意思我也差不多明白!但我这边还有6个定时器捕获,频率差不多6K!这个跟串口的冲突应该比较大!

网友K:
用简单中断即可完成,不需要操作系统

网友L:
最简单的,状态机。。。。

网友K:
如果实时要求非常高操作系统也无能为力,操作系统实时的本质也是中断,只好多cpu并行处理。

网友M:
没有系统,任务从何而来?

网友N:
分时调用任务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时钟中断(或者类似sys_tick),通过函数指针轮流执行不同TASK_fucntion,
*时间片用完后如何洗牌全 ...

想法很有意思,只是做起来会很难把。
第一,调度器得在中断中做,耗时太长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第二,到底怎么保存任务的现场,最低层的现场是CPU寄存器,这些还得用汇编吧。

你说的这种方法,似乎是想避开汇编和复杂的体系结构,但其实还是避不开的。

自己保存现场依然还是很麻烦的事情。还是不如直接上个简单点的OS。

网友B:
直接在主循环中调用各任务,各任务禁止独占CPU(较长时间占用也禁止,一般可以设为10MS),就OK了

中断与主循环配合,中断完成高实时的数据采集,实时通信等任务

网友P:
每一任务为一个状态机, (多任务==多状态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每一任务为一个状态机, (多任务==多状态机)

事件呢?利用时钟中断做激励源?

网友P:
直接在主循环中调用各任务(状态机) 就可以了

网友Q:
使用一个定时器切换任务,自己给任务分配堆栈大小,用来保存任务变量。

网友R:
保存现场状态,还得连虚拟寄存器一起保存吧?这个是最麻烦的

网友S:
可以用状态机的思想,中断的话用systick就可以了。

网友T:
速度也要求不快,任务也不多,随便咋整都行

网友U:
百度给的OS的定义“操作系统(英语:Operating System,简称OS)是管理和控制计算机硬件与软件资源的计算机程序,是直接运行在“裸机”上的最基本的系统软件,任何其他软件都必须在操作系统的支持下才能运行。
操作系统是用户和计算机的接口,同时也是计算机硬件和其他软件的接口。操作系统的功能包括管理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及数据资源,控制程序运行,改善人机界面,为其它应用软件提供支持等,使计算机系统所有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提供了各种形式的用户界面,使用户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为其它软件的开发提供必要的服务和相应的接口。实际上,用户是不用接触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管理着计算机硬件资源,同时按着应用程序的资源请求,为其分配资源,如:划分CPU时间,内存空间的开辟,调用打印机等。”

PS: 初学单片机
-------------------------》那么不对现有的软硬件资源进行人为的干预,是否就是楼主所说的不带OS呢?如果这样,那么是否就应该下面这种最直接?
while(1)
{
task1();
task2();
.
.
}

网友V:
时间片加状态机!

网友W: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时钟中断(或者类似sys_tick),通过函数指针轮流执行不同TASK_fucntion,
*时间片用完后如何洗牌全 ...

高,不过任务堆栈会比较占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