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模拟信号的无线传输问题

楼主(2014-05-21):
最近有个项目,目前涉及到采集的无线传输的问题,情况如下:我用压电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振动信号,然后滤波放大然后就是信号传输,不想进行模拟转数字传输,想直接模拟信号无线传输,接收机进行解调,信号放大,调整,AD转换。百度了一下  近乎没有模拟传输的模块,另外如果采用音频传输模块(模拟信号编码 调制)是否可行?请做过类是的朋友指点一下,推荐个方案!

网友A:
可以,用调频方式线性调制,接收端中频频率弄低些,或二次变频,用单片机进行中频计数。不会太差,但硬件的要求较高,不推荐。

网友B:
   楼上推荐调频方式。我想增加一种调宽方案。
  模拟信号调制脉冲序列的占空因素就成为调宽序列,传输后积分还原。

网友A:
调宽方式不可取,原因很简单,电路可以完美地传输频率信息,而脉冲的上下沿不很难保证对称性,会引入飘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宽方式不可取,原因很简单,电路可以完美地传输频率信息,而脉冲的上下沿不很难保证对称性,会引入飘移 ...

多谢您的指定。因为理论水平低。调宽方案我已经思考好久,由于条件限制,只能仿真。我是这样想,如果以宽度表示模拟信号,那么对脉冲波形的要求很高。用占空长度表示,而接收时可以不必识别脉冲波形如何,仅仅识别信号的有或者无,与数据通信识别0或1的方法一样,然后用单稳输出固定脉宽积分。不知道这样是否靠谱。

网友A:
占空比=脉宽/周期,二者有何区别?

给你看一下小功率三极管2N3904的开关时间,来自其datasheet, 可见关断时间比开通时间多0.18uS,

这也是某“笨大师”所忽略的。

2,调频的方式,直接中频计数,那么连解调都不需要,适合廉价方案。

多谢指点,我再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