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求助】PADS新手疑惑

楼主(2014-05-21):
这两天在自学PADS,版本为9.5。很多疑惑求各位大虾指点。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原理图无法添加电源地如下图:

自己尝试了很久还是无法添加,求助。
还有PADS库的逻辑有点摸不明白,他的ACE封装不是元器件却有元器件的属性,而元器件封装却只有外壳,是怎么回事。

楼主:
版主,求助。@forgot

网友A:
添加地是右键-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地是右键-GROUND

额。。。终于可以了。请问GND,VCC的符号只有这两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终于可以了。请问GND,VCC的符号只有这两个吗。

不止,你在右键-Ground选择了之后,按ctrl和tab键就可以切换不同的符号

网友B:
电源盒地符号  软件都给你做好了   只是网络标号性质    当然不是添加元件

网友C(2015-02-07):
那个是画原理图封装用的,不是让你添加到图里面的

网友D:
pads 至今仍不太顺手.

网友E(2015-03-26):
感觉这个软件让人有点摸不着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