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高低边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4-05-21):
我一直想知道,电路的高低边驱动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三极管的导通后,驱动的那边是变高还是变低吗?能否有人详细解释下。

网友A:
互补跟随输出,上边管子的驱动,大概是你说的“驱动的那边是变高”

网友B:
半桥或全桥开关电源,上边管子的驱动,可能是你说的“驱动的那边是变高”。

网友C:
高吧,应该还有自举电路;
最好发个具体电路分析;

网友D:
用半桥 MOS 驱动芯片吧,如 L388E,IR2101, IR2102 这些都是悬浮驱动,速度快,电路简单。

网友E:
百度有人说“高边驱动:形象点说,像在电路的电源端加了一个可控开关。高边驱动就是控制这个开关开关。低边驱动:形象点说,像在电路的接地端加了一个可控开关。低边驱动就是控制这个开关开关。”

我们也是这么称呼的,在电池使用行业。电池行业一般此阿勇低边,因为MOS管的GS电压一般不超过20V,采用高边驱动的话就得增加自举电路,很麻烦。所以你看看电池保护板或者是复杂点的BMS,都是控制电池组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