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CF54418死机问题的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4-05-21):
我用MCF54418+MQX平台,在控制电机运行的过程中,偶发死机问题。详情如下:
1、在任务模板列表,我创建了16个任务,共占用堆栈大小为55000
2、其中一个任务是简单控制LED闪烁,在main函数中创建,用来证明死机的发生。
(死机的时候发现LED全灭,说明各个任务已经不再运行,死的比较彻底)

请问:
1、死机的原因有哪些?主要原因可能是什么?
2、我这种情况的死机,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楼主可用codewarrior 调试,可以查看死机是的各个任务状态。然后依次关闭其中的某个任务,看看是哪个任务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用codewarrior 调试,可以查看死机是的各个任务状态。然后依次关闭其中的某个任务,看看是哪个任务引 ...

您好:
1、您说的“查看死机时的各个任务的状态”,是指堆栈使用情况吗?
2、MQX有没有相关的Api,直接实时获取某任务的堆栈使用情况,我想直接把堆栈使用大小打印出来……

Best wishes

网友A:
MQX 实时获取堆栈状态为_klog_get_task_stack_usage, 楼主可以参考MQX_Reference_Manual
调试可以查看的工具有很多, codewarrior下有,stack usage, task summ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