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教ATMEGA128内存分配问题

楼主(2014-05-21):
利用宏给变量(vs(0),vs(1),vs(2))分配地址,用到如下语句:
#define vs(i)    (*(volatile float *)(0x0B7C-4*i))
结果只有vs(0)输出正常,其余两个输出总是为零。
当把语句改为以下形式:
#define vs(i)    (*(volatile float *)(0x0B7C+4*i))
三个变量输出都正常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难道内存分配必须从低地址开始吗?

网友A:
可能侵占别人的领土了,打架了吧

人工核对一下那些内容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嘛

应该是理解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