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能发送,不能接收,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05-21):
话说,烧了块片子,然后买了板子与片子,可是新板新片串口均接收不到数据,都能发送!示波器观测波形,接上板子的RX脚都是"0",断开的话波形没问题。各位大神,求救啊!!!是否板子,片子都烧了(程序在旧板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匿名  2014-5-21 10:59

网友A:
可能IO坏了,也有可能;
换片子看看吧;

网友B:
找卖家,就说他的板子有问题;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IO坏了,也有可能;
换片子看看吧;

板子片子都坏了,太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卖家,就说他的板子有问题

唉,也只有这样了,板子,片子都坏了,有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片子都坏了,太坑了吧

:)
也有可能板子坏了,你换上好的芯片,又把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板子坏了,你换上好的芯片,又把芯片烧了

那烧也不可能只烧一个引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烧也不可能只烧一个引脚啊?

你要么改下程序,换到别的串口引脚看看

网友C:
让卖家给你个测试好的固件,烧进去.如果不行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么改下程序,换到别的串口引脚看看

已经可以确定串口1坏了,唉,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确认了就好

网友D:
看io设置是不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