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可控硅驱动交流电机工作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可控硅驱动交流电机的电路,资料里边只说sig1和sig2的不同组合实现电机的制动停止和制动,粉红色划线部分是电机铭牌上的接线方法,想问怎样才能使交流电机工作呢?

网友A(2014-05-21):
MOC3063是过零触发光耦,用于控制周期数,不宜用于控制电机转速。
在此图中,晶闸管就是个开关。用机械开关怎么控制电机,此图中晶闸管就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