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M642的I2C总是在I2C_xrdy处执行不下去

楼主(2014-05-21):
首先声明我是一个TI DSP的新手,之前一直用Nexperia的DSP做开发,希望前辈们多指教。最近一个项目是用DM642配置DIBCOM9090,使用DM642的i2c接口。目前出现的问题是I2C总线执行完一次write之后,寄存器I2CSTR的ICXRDY位就一直不对,数据好像没有被搬移走。程序就执行不下去了。希望前辈们可以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A:
没遇到过啊  帮忙顶    欢迎新朋友

网友A:
1.Error:   Memory Map Error: READ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40000,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
——
The 6713 has 256K of memory.
0x40000 = 256K
valid addresses are 0 - 0x3FFFF

external memory begins at 0x80000000. You might try putting some or
all of your program there.

2.我没有设置任何断点,Load程序以后,出现下面错误信息:
Can\'t Remove Breakpoint: Error 0x00000008/-107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0027F8
———我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把CCS关闭,把仿真器拔掉,把电路板断电,过五分钟再重新接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你也试试吧!祝你好运!
——真郁闷!我仔细检查后发现,地址分配有问题,造成“内存溢出”了;重新计算分配地址后,就好了!
希望大家不要犯类似的错误啊!呵呵;)

3.
3.1  有关图像的例程,出现不了图像
——可能原因:1、最有可能是IIC总线工作状态不正确。这主要是在上电时由于FLASH中没有程序,IIC总线容易被误操作,导致IIC总线上的设备被锁死。其现像为当你装入程序后,将其运转,在输出中无图像出现。此时停止程序运行,若程序停止在函数I2C_bb()或I2C_Xrdy()即是此原因。

解决的办法:1、将提供的SEED_vpm642boot下的程序按说明书将其写入到FLASH中,防止误操作。2、若没有写入程序,将板卡的电源断掉,将仿真器电源不接(若USB的,可将其从主机断掉)。重新上电,然后连接仿真器的电源(将USB重新插入主机)。

3.2  程序装载成功、运行跑飞。
——可能原因:DM642系统的初始化不正常。
解决方法:在每次打开CCS后,首先装载SEEDVPM642.GEl,保证DSP的正确初始化。

3.3  程序与板卡的板本号不一致:
——在生产过程中,SEEDVPM642共有1.1与1.0两个版本,其区别是,IIC设备的按排不一致。(SAA7121由IIC1转移到IIC2)。这两个版本的的程序是不通用。若在调试时,尤其是IIC总线总配置不成功时,请对照一下,确定是否用错不同版本的程序。
解决:请与销售人员联系,索要正确的软件。注:1.0的用户较少。目前大多数均为1.1的用户。
3.4  写完FLASH后BOOT不起来问题:
——可能原因:DM642一般采用二次BOOT的方式。若没有初如的1K的般移程序的BOOT,就不会成功。
解决办法:应首先将Boot.asm加入到程序中,然后为其分配从000~0x400的地址空间。这段空间,应用程序一般不使用。
3.5  指示灯不亮:
——一般为电源接错,特别注意不要将+12V的电源(摄像头的电源)接入到板卡的电源上(+5V)。
3.6  数字接口与模拟接口容易接反,使用时应注意,这样容易造成TVP5150的损坏。

楼主:
问题暂时找到了,不是DM642的IIC问题,后端的一个IIC switch有问题,直接跳过之后就好了,谢谢前辈的回答

网友B(2015-04-27):
引用 楼主:
问题暂时找到了,不是DM642的IIC问题,后端的一个IIC switch有问题,直接跳过之后就好了,谢谢前辈的回答 ...

楼主,我遇到同样问题了 ,具体怎么解决啊,iic switch在哪找啊

网友C(2015-06-27):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遇到同样问题了 ,具体怎么解决啊,iic switch在哪找啊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暂时找到了,不是DM642的IIC问题,后端的一个IIC switch有问题,直接跳过之后就好了,谢谢前辈的回答 ...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楼主可否进行指点一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遇到同样问题了 ,具体怎么解决啊,iic switch在哪找啊

你好,请问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问题啊?谢谢

请问你解决了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