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起振原理

楼主(2014-05-21):
如电路图,请问三极管起振原理,是怎样振荡起来

网友A:
L1和L2有磁耦合没有?
若没有,不像是能够产生振荡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和L2有磁耦合没有?
若没有,不像是能够产生振荡的电路。

有的,L1与L2绕在同一个磁棒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L1与L2绕在同一个磁棒耻

既然“L1与L2绕在同一个磁棒”(耻字不知道什么意思),找出同名端来。简化成抽头电感,按照三点电感式分析是一种方法;仍看作双绕组变压器,考虑L2两端电压变化时L1两端电压变化,是另一种方法。
不过,只能定性分析,即你说的“原理”。

好佩服。什么帖子您都懂!现在在看模电,感觉好难,但看起来又是很爽。有点找不到学习方法的感觉,您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L1与L2绕在同一个磁棒”(耻字不知道什么意思),找出同名端来。简化成抽头电感,按照三点电感式分析 ...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磁棒上,这样说有点明白了,我自己在消化消化

网友B:
绕在同一磁棒上就是变压器啊。。。。。。

磁棒是开放磁路,有很大一部分是空气,耦合比闭合磁路的变压器弱,或者说漏感大,但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