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直流电机的mos管和二极管为什么有时候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1):
换功率大点的,管子最好快恢复的;
你接的啥负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功率大点的,管子最好快恢复的;
你接的啥负载啊???

24v直流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直流电机

哦,电机的电流额定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电机的电流额定电流是多少呢;

不大不超过1a 具体不知道,但有时间憋住等情况电流 大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大不超过1a 具体不知道,但有时间憋住等情况电流 大些

:loveliness:
拿万用表测试下,把电机堵住,电流就上去了
不超过1A,也要留余量;

网友B:
情况有点类似,你看看吧,你的整体功耗就是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