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路的叠加定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1):
适用,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只与反馈网络有关。且交流通路是线性的。

网友B:
因为有负反馈,可保证运放工作在线性工作区

网友C:
适用是适用,不过还不够严谨吧,关键是电路是否工作在线性区对不,那么如下两点

1)输入信号的频率得考虑,应该要大于某一频率Wth才能在线性区。
2)输入信号的幅值得考虑,并且结合供电的电源来分析。

网友D:
楼上正解,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