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桥桥臂选择

楼主(2014-05-21):
我要用下面的电桥来测量热敏电阻的温度(RT1、RT2共用一个桥臂),热敏电阻选用100K的,后边用LM324组成的三运放仪表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输出电压信号应为0~3.3V。不知道这个电桥的桥臂阻值如何选择,仪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怎么确定。希望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
上边图有点错误,应该是这个,希望各位高手帮忙!着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边图有点错误,应该是这个,希望各位高手帮忙!着急啊!!!

R16R18应该使热敏电阻自热不超过允许值。R16R18应该大于等于热敏电阻常温值。

网友B:
查热敏电阻的温度阻值对照表,按照你0-3.3v的输出换算你的分压电阻值由此定出温度采样范围,因为热敏电阻的非线性,也需要考虑高温时的分辨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6R18应该使热敏电阻自热不超过允许值。R16R18应该大于等于热敏电阻常温值。 ...

我用是100K的热敏电阻,常温25度时阻值为100K,R16和R18我选取的是100K,R17和R23不知道怎么选择,是按电桥平衡条件选取吗?还有就是桥臂电阻选取这么大,不会对信号有影响吧,信号源不是还有内阻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热敏电阻的温度阻值对照表,按照你0-3.3v的输出换算你的分压电阻值由此定出温度采样范围,因为热敏电阻的 ...

在AD采样之前我加入了仪表放大器,放大倍数我设置为2倍,那么电桥输出电压也就是在0~1.65V了,由于测温范围是0~200度,200度时热敏电阻阻值为0.5368K,0度时为325.1K。R16和R18选取100K,那个R17和R23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AD采样之前我加入了仪表放大器,放大倍数我设置为2倍,那么电桥输出电压也就是在0~1.65V了,由于测温范 ...

测温范围0~200摄氏度,选用热敏电阻可能不大合适。
热敏电阻灵敏度高,但阻值与温度之间关系非线性很强,且长期稳定性不好,尤其是在温度变化范围这么大情况下。
可以再咨询一下论坛里面做过此类项目的网友。

网友C:
放大器是接成差动输入方式的吧,R17和R23只是参考桥臂,在常温时平衡就可以了吧?取值有讲究的吗?希望高手能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