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在i.mx6芯片中移植Linux后的调试控制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1):
在嵌入式方面是个新手,现今公司自己做了一块嵌入式板,主芯片是i.mx6,芯片已经下载过L3.035,公司让我进行网络接口和串口的测试工作,目前什么资料都没有,请问各位大侠,我该怎么着手去做呢?在网上也看了一下用虚拟机去做,怎么能够编译调试呢?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把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请问楼主使用的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板子的具体型号,我不知道,公司只给我一块板子,上面的主芯片是i.MX6(CPU是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MHz),且芯片已烧入Linux系统,公司让我调试,所以不知道都需要写什么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的具体型号,我不知道,公司只给我一块板子,上面的主芯片是i.MX6(CPU是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

你最好告诉我你板子的型号,我好给给你说要参考哪个文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的具体型号,我不知道,公司只给我一块板子,上面的主芯片是i.MX6(CPU是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

你给出的是板子上芯片的资料,在板子上一般都会有板子的型号的。你最好发给我看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不知道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解决的话,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如果还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