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B841 过流保护

楼主(2014-05-21):
有人用过EXB841驱动芯片吗?遇到了过流保护问题。
利用EXB841、IGBT做一个单相逆变试验,交流的负载为R-L-C。R:200Ω功率电阻。
以下是我做的几组试验和现象:
1、SPWM信号由DSP(F2812)产生。直流侧电压60V,EXB841就过流保护了。
换了一个控制器,由单片机产生SPWM信号,DC=60V,正常逆变,DC=85V,又过流保护了。

2、怀疑是DSP产生SPWM程序的问题, 于是用DSP产生占空比恒定的PWM控制信号。
DC=60V,正常运行;DC=85V时,又过流保护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程序还是硬件,有没有人有相关经验,求教。
EXB841电路用的是典型电路,区别就是6管脚检测IGBT集电极电压的二极管采用的是快恢复二极管FR107,推荐的是ERA34-10。这个二极管和过流保护有关,但也不确定问题出在这里。
这个帖子中有EXB841的典型用法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022&page=1#pid3612098

网友A:
这玩意还有过流保护?
在电流控制上应该只有短路保护。。。

手册上对于集电极的监控 是做短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