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36Z256VLH4 PE 脉冲计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1):
我用PE生成了一个EInt1:ExtInt_LDD组件,外部端口接在PTC6上,每来一个下降沿加一,现在功能可以实现,
如果外部脉冲频率稍高就不累加了,慢点就可以了,最高脉冲频率不会超过50HZ

PE设置

PE设置

网友A:
你好,楼主!
50Hz确实与预期的相差太多啊,请问你是这么测出来?
能否说明一下?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要检测外部输入脉冲的总量,每来一个脉冲记一次数,如果外部加一个50HZ的脉冲信号,单片机不计数,如果加1HZ的信号单片机计数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要检测外部输入脉冲的总量,每来一个脉冲记一次数,如果外部加一个50HZ的脉冲信号, ...

Ok, 50Hz频率以下的脉冲,每来一个脉冲计一次数,以上则不计数,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差不多就这意思,是我哪里没设置好么?怎么频率高点就记不到数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50Hz频率以下的脉冲,每来一个脉冲计一次数,以上则不计数,是这个意思吗?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

照道理不应该连50Hz都不能应付的,请问你能大致介绍一下你工程结构和具体编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道理不应该连50Hz都不能应付的,请问你能大致介绍一下你工程结构和具体编码吗? ...

我没外接晶振 用的内部4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外接晶振 用的内部4M

那你工程的MCG时钟配置具体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工程的MCG时钟配置具体是什么呢?

我用LPTMR 也是一样的  我运行在BLPI模式下   能否帮忙PE生成一个工程我参考一下,定义PTC4,5,6三个端口任选一个作为外部输入,当有下降沿信号时 变量加一, core clock尽量在1M以下,不要测频率,只要外部脉冲的总和,来一个脉冲加一。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LPTMR 也是一样的  我运行在BLPI模式下   能否帮忙PE生成一个工程我参考一下,定义PTC4,5,6三个端口 ...

为什么你要运行在BLPI模式?我没有KL36,我在KL25上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要运行在BLPI模式?我没有KL36,我在KL25上调试看看。

为何要在端口加一个上拉电阻才可以,PE中如何设置IO上拉输入?
我设置触发方式是下降沿  我总共发送了1000个脉冲给KL36,为何KL36记了2000个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要在端口加一个上拉电阻才可以,PE中如何设置IO上拉输入?
我设置触发方式是下降沿  我总共发送了100 ...

你说可以是工程可以测试50Hz以上的PWM波啊吗?
方便的话,你直接一个能复现你问题的工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可以是工程可以测试50Hz以上的PWM波啊吗?
方便的话,你直接一个能复现你问题的工程吧。
...

现其他问题已解决,PE如何设置IO为上拉输入了?

网友A:
好像在LDD组件中没有这一项的选择,建议选择其他组件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LDD组件中没有这一项的选择,建议选择其他组件来实现。
具体怎么设置? 好像也没哪寄存器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 好像也没哪寄存器可以设置

找到寄存器了,我太粗心了: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