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变压器没气隙还有问题...真是气死老夫

楼主(2014-05-21):
最近一个徒弟,给我这个结果,让大师我情何以堪?
做两个变压器,其他电路及变压器参数都一样,只是一个变压器有气隙,有一个变压器没气隙,做出来的电源效率不一样,有气隙的效率能达到83%,但没气隙的效率只有75%左右
这是气死大师的节奏啊.

网友A:
一点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奇怪

myCat....
我的猫啊...

大师的.
大师都奇怪...

网友B:
大师又来了

网友C:
变压器没气隙还有问题...真是气死老夫

如果你是“老夫”,该退休了~~~

网友:
大湿 ????

不是大shi,大shi什么也没做过

楼主:
老当益壮....

气隙能耐我何?

我的猫
不发威...
照样是老虎...

大师不带本,
你不能说我没笔记本

网友D:
屌丝啊, 你自己做啊,有木有间隙的,你自己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屌丝啊, 你自己做啊,有木有间隙的,你自己弄啊。

我的猫啊.

当年啊.
大师自己做的.
夹着猫胡子了

来气啊.
有气隙了啊.
没气隙难啊
猫那个叫啊.

我的猫啊.
大师心疼

网友E:
没气隙比有气隙的效率低,说明没设计好。

网友F:
“做两个变压器,其他电路及变压器参数都一样,只是一个变压器有气隙,有一个变压器没气隙”

绝对不可能。
有气隙和无气隙,两个变压器绝对不可能“参数都一样”。

网友G:
小功率与满功率下效率是不同的。

网友H:
实验之前的感觉告诉我,小功率时,有气息的会影响导磁率,因此效率会高一些;
大功率时,没有气隙的会饱和,效率会急剧下降,可能还会奏乐;
是不是呢,没有试过,单端驱动时通常会加气隙,因为我是踩着无数人的肩膀做的这东东,小东西,不像有突破,也不想突然掉下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实验之前的感觉告诉我,小功率时,有气息的会影响导磁率,因此效率会高一些;
大功率时,没有气隙的会饱和,效率 ...

开气隙可认为是降低了磁路的等效磁导率, 或认为是增加了磁路的等效长度, 目的是为了增加储能。
决定要不要开气隙的唯一因素, 便是看你想尽可能少地储能, 或是要储多少能. 跟功率无关。

网友J:
是磁芯还是铁芯呢?要是磁芯就别说了,拆开垫一点纸(还可以调整厚度)就行了。

网友A:
实际开磁隙的变压器,通常都是次级含有一定直流成分,慈禧可避免词饱和——当然匝数肯定要增加了
例如(单管)甲类音频功率放大器中的输出变压器,等

网友E:
LZ说的是电源变压器,讲的是效率,所以不开气隙。